新做的FSR O 3.5船具

楼主(2006-06-04):
刚刚拿回来,呵呵。准备装无刷fsr O 3.5.

网友:
几时装船.下个礼拜又有的飞罗..

网友:
手工好好,漂亮呀!船呢?裝好未?上圖分享吓!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啊,
什么机床啊,还是手工的?

楼主:
打好孔,装上船试试,位置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做的啊,
什么机床啊,还是手工的?

线切割的。

网友:
mcintosh 兄:
隻船好靚,睇見D零件就流晒口水呀!
這隻是否油船殼?要做足防沉保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的。

谢谢楼主
改天也做的汽油的零件去

网友A:
我给楼主提供一些建议啊,

最好在一些转角的地方做成圆弧或者倒角也行,

做成直角的话应力容易集中,

容易发生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楼主提供一些建议啊,

最好在一些转角的地方做成圆弧或者倒角也行,

做成直角的话应力容易集中,

容易发生断裂

谢谢你的建议,今天做好了桨轴。

网友:
老大,出大问题了,提醒你一句,按你这个舵系安装位置,无法安装右压水板了!除非你不装压水板~~

网友B:
舵很明显的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很明显的小了....................................

换个角度看看

这船我不打算装压水板,通过调整电池位置来调整航行姿态。

网友:
新船試航未呀?會否因發大水停止了所有活動?

网友:
没有发大水啦...是下暴雨.山洪.泥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