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4#机的朋友

楼主(2006-06-04):
请问飞4#机的朋友谁能告诉我4#接收上唯一看得到的一个微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一般不要动,是调内部陀螺仪中立点的。

楼主:
原帖由
ltsh
于 2006-6-4 18:19 发表
一般不要动,是调内部陀螺仪中立点的。
非常感谢!谢谢啦!

网友B:
4#接收机还有微调?我得快去看看

网友C:
我也没有看见,
得看一下

网友D(2006-07-07):
换了尾电机是不是要调这个东东?????????????????????????????

网友C:
我换了尾电机,
没有调之前机尾一直向左转
调完之后,现在机尾乱转了

网友D:
那你怎么不先调一下遥控上的微调呢??

网友C:
调了,没有用,舵打到底都不好使,微调一点用的没有

网友E:
看样子这东西也不是好整的 就不去找了 万一调不起来就惨了

网友D:
多试试应当可以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