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 HBX四驱大脚轮轴承怎么拆?

楼主(2006-06-04):
HBX四驱大脚轮轴承怎么拆?
望高手上图指点.
谢谢!

网友:
轮子那里有轴承吗??

楼主:
应该有的。。。。。

网友A:
先折下转向杯座,再将轴承挖出来或捅出来,
因原车是朔料滑动轴承,折了顺便换上金属滚珠的吧.

网友:
楼上说的不是轮子上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折下转向杯座,再将轴承挖出来或捅出来,
因原车是朔料滑动轴承,折了顺便换上金属滚珠的吧.

有图片吗?

网友:
没有,其实不用图片啦,你一拆就会的.

楼主:
怎么将轴承挖出来或捅出来?

网友:
我觉得,如果只是要拆下轴承,用大铁锤吧。

楼主:
兄弟,你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