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求助

楼主(2006-06-04):
我今天出去飞了一下翼龙,因为上次把垂尾摔坏了,所以用5MM的KT板做了一个上次做的比较好用,这次做的不行了哦.看来是手工问题了.我想问尾杆与机身连接的地方老是松动,用什么办法比较好呢?用502胶粘了怕以后拆不下来了.还有水平尾翼用什么东西固定呢?最好是好找的,别说什么轻木,什么碳片.我这嘛也没有.再就是
电池
问题我打算买2块电池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点我也想换无刷,但无刷下来加2快电池估计得500多块,贵啊,米多也不能这样搞啊.大家有什么好点的镍氢电池介绍的啊,还有不晓得我
电机
用不用换呢?一个480的原装电池的寿命是多少呢?充电的时候我3快电池该怎么个冲法呢?还有机翼的固定后面的那个塑料的坏了,找了根筷子代替,可橡皮筋会不会滑脱呢?有什么好办法固定.我现在的是启迪的机翼,上面没有那个胶片,我用2张充值卡代替了.
大家经常说到的用18650组装里电,18650是个什么东东啊.我想换无刷的动力,可没米买里电和平衡充,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A:
1、尾杆固定:用502也行,环氧胶也行,还要加两颗螺丝,不用担心拆不下来。
2、普及无刷套装100元,7.4V锂电200元(2块),平衡充85元(ESKY103A,或用柯达之类DIY),这些东西到网上找找,价格可能还要低点。
3、三组电池,一组一组的充。
4、把筷子扔掉,换成螺杆,端头上螺母,别忘了滴点502。
......

网友B:
我也说下,呵呵!
1.尾杆固定:热溶胶,最JB简单,方便,我一直用它,呵呵!
2.无刷:现在应该使用更好些的了,傻猫的60元的那种你具体问下猫,电调18A普及那种就可以了,浆我感觉启迪的7060感觉最爆!
3.电池:无刷最好搭配锂电池使用,效果才能发挥出来.11.1的爆些,7.4的也行效果稍微差点.电池建议10C的够了,好伺候!容量1600-2500的应该都可以,翼龙不必要对电池的重量斤斤计较,大点没有事的.
4.充电器:有米就买好些的,比如2006什么的,呵呵!没米乌龟一样可以,够便宜,我一直也在用乌龟,呵呵!当然,电池和充电器越好,越省事!但是要考虑米缸和LP的问题,呵呵!
5.筷子安装上去了也就不必要扔了,两头用黑胶布裹一下,使两头大些皮筋不滑出来就可以了,黑胶布要从中间裁成两半使用,不然宽了.呵呵,我也一直这样使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又有新问题拉,固定舵机的那个木板,好象螺丝上不紧了,想换个厚点的但又怕重了,1楼说的用螺丝固定机翼会不会重了啊,要好粗的吗?关于无刷,是不是11.1V的比较好用呢?,可我用的控都是翼龙带的那种,如果换了无刷会不会有点发烧哦.自我感觉艾特的控还是不错的,我飞的时候,在10几米高空范围感觉有400--500米左右哦.因为不太熟练,飞不回来,哈哈,所以就只能将就往前飞了.固定机翼的那个橡筋我现在用的是车胎打气用的那种,用了4根,力量好大的.

网友C:
无刷找"老雷"
电池找"老B"或者"馒头"的!
充电器找xwg

网友A:
螺丝拧不紧了可以换木板,也可以打点胶,最简单就用热熔胶。
翼龙加点重量是没有问题的。
3锂当然比2锂好飞,先算算米够不够,最终会升成3锂(我刚刚把2锂改成3锂)。
埃特的控能不能配无刷电调没试过,不过埃特电调配4VF,油门不能关断,买的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