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双380电机可靠性的问题

楼主(2006-06-04):
今天跑船 是新到手的52厘米 据说是玩具船重重量最轻的
双380电机,电池原配称是1200毫安 实际900 选择松下1100毫安改8.4V
直接用原来的双开关遥控系统
带4组电池,跑第一组连续5分钟后,速度降低很多,电机温度很高
冷却后,继续,感觉不对了,其中一个电机明显无力,直线行使的船开始打圈
由此感觉双380电机最薄弱的是电刷部分
比较其他白皮电机600的,这个方面还是差很多的.
推翻了我的过去的设计,现在应该考虑.

1,可靠
2便宜
3速度

顺便说一下 我用这个双380电机的船和使用550电机的玻璃钢比较重量,我用里电比ECO的7节满装还轻一些.

楼主:
etticheung 兄

今日跑船,虽然没有录象,但是感觉已经有您录象中的刺激感,速度虽然不是最快
但是还是很猛
计划改600电机的单电机
我感觉玩具船改装趣味无穷

网友A:
晓骏兄:
可否提供重量數據,憑感覺定義輕重,不夠科學啊!

楼主:
我计划买个电子天平的

但是找不到商店

网友:
玩具船要减轻就要挖了洞了~~~~挖~~用力挖

网友B:
我今天在紫阳湖布了ECO的标,你如果觉得方便就可以过来玩

电子秤汉口多的是

楼主:
船快发出杀猪叫声了

是否距离成功更进一步呢

网友:
本來改玩具船就是一種挑戰,過程亦是相當好玩,當成功突破舊有船速,那種喜悅是用錢無法衡量的!

楼主:
惭愧 ,我的ECO还没有下水

我买了个处理的冲浪者模型的船,感觉很不好,艇比较软,电机也比较大 是18T 550的
浆要修半天才搞得好.
    想存点钱 搞个你老前辈的船 练习后混入专业队晃一哈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在紫阳湖布了ECO的标,你如果觉得方便就可以过来玩

电子秤汉口多的是

楼主:
空船重量是418克

电机两个加起来才140克
一个550就280克了
引用 网友A:
晓骏兄:
可否提供重量數據,憑感覺定義輕重,不夠科學啊!

网友:
晓骏兄:
船殼相當重,要想辦法偷輕啊!

网友:
老办法~~~挖!!!

楼主:
哎 这个不是比最高速度得,我以后还是订个玻璃钢的吧

玩具船改装是玩玩的
今天车了一个很特殊的东西,电机-浆轴安装夹具,可以将电机和轴架固定在一个水平直线上,上好环氧树脂后再撤销,上硬连轴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