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18650电池

楼主(2006-06-04):
问个很菜的问题,大家常说的那个18650电池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是里电能不能用在翼龙上呢?我想把翼龙换成无刷的,可卖的里电太贵了.不知道这个电池能不能用?哪里有卖的/

网友A:
就是直径18毫米,长度65毫米的电池,这种锂电池不能当动力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直径18毫米,长度65毫米的电池,这种锂电池不能当动力电用.

谁说不能当动力电池的啊?不对啊,我一直在用啊,就是动力显得弱一点.两串

网友:
看你拿来飞什么模型了

网友:
一般是手提电脑电池,电流比较小, 大电流会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