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过G3的大大,小弟向您请教

楼主(2006-06-05):
安装了G3,第1次运行时,G3载入了飞机,但在载入机场时(Loading Airport, 1 of 180),计算机很长时间没有反应,鼠标也没有了,任何键不没有反应,只能强行关机。
安装了N次,都是这样。
我C盘有1.31G可用,E盘(G3安装的盘)有2.28G可用。机器CPU是P4 2.20G,内存256M,独立显卡是ATI的Radeon 9000。
谁能帮我一下,我该怎么办?
谢谢!

楼主:
我的控是36#,可以玩FMS,用分列元件成功地把36#控连接到打印机口上,并在控制面板里校正成功。

楼主:
PPJoy也设置好了。

楼主:
我的机器很奇怪,可以运行G2,但不能运行Aerofly和G3。郁闷!

网友A:
你用优化大师把内存和硬盘缓冲重新设一下
即可

网友B:
你装DX9了吗?我的原来运行不了,装了DX9就可以运行了,你试试?

网友C:
你是用G3模拟器 把你的JOYSTICK 模拟成 G3的狗吧?
如果是这种情况,需要确定你的 G3的版本,软件模拟器只能针对确定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