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切割工具有人用过吗,精度如何?

楼主(2006-06-05):
市场上看到下图那样多一种工具,一个金属圆片上安啦一根轴,金属片两面和侧面都上打啦很多毛刺那样多东西,很粗糙,JS说是用在手电钻上切割金属的.这种东西有人用过么?效果怎样? 这种东西要十几米一个,不耐用多话就冤大啦

网友A:
电钻线速度不够,根本没法切的,一点作用都没得。

网友B:
电磨用的吧?
~~~~

网友C:
这种东西不耐用....

网友D:
这是用来切石材的。如果切钢材的话,很慢!

网友E:
是不是金刚砂的哦,用来切玻璃或钢材的,我用过,切薄铁皮很慢,而且很恼火,切玻璃还可以

网友F:
是不是这个

网友G:
这不是金刚磨头么
用在给机箱MOD上还凑和,厚的金属切割就太勉强了.还是角么机陪切割片实惠点

网友H:
估计不好啊。。。。。

网友I:
电钻的转速太低了,这个东西不适合。

楼主:
对,就是7楼的东西.原想着这东西比砂轮片精致些,想用来干点精细的活.电钻转速不够,用修边机可以吧.
这么多热心多老大关照,谢过啦

网友J:
这个本来就是在电钻上用的. 但不是在大的电钻上用是在小的电钻上用的(象笔或电筒那样的直的),要求转速比较高.
通常是一套供应的, 上个图:
http://www.robtol.com/pline/el/elaq.htm

网友J:
它原本是做玉石雕刻的.
修整金属的不是这种,是硬质合金做的叫"旋转锉"
再上个图:
http://www.robtol.com/pline/all/016.htm
这个要求机器功率大点,通常是气动的高速钻, 当然电动的也有.

网友K(2006-12-13):
这有小尺寸的 我买了一包 磨车刀不错 (用电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