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敢買SJM了

楼主(2006-06-05):
因為本人是新手,看見各位大大都對SJM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問題,對於新手而言,增加了難度,尢其是說明書的部份.另外這次也去了現場看了SJM,本來想買下手的,後來想到我的搖控設備是FM的(RD6000SUPER)雖然可以支持PCM模式但接收機要換了,可以請版主指教一下嗎..看了一下,好像SJM的電子設備都靠的很近,如果不換PCM的接收機干擾很大嗎..?另外還想請教一下,有關RD6000如果要選擇CCPM模式,是要如何設定,..SWH裡的那一個..CP3F,CP3B,CP4F,CP4B..謝謝

网友:
前面电机电调,后面上面陀螺仪下面接受机,电调和接受离的挺远的!飞电直不用pcm增加抖舵失控危险性,建议换成pcm!
说明书网上有下,但是原包装里没有印刷的的确很不方便!

网友:
PPM用好品质的也一样好,我长期用PPM飞,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什么PPM品质好呢?

网友A:
我用过的有飞高的8通道、6通道PPM接收机和FMA Direct的FS8接收机,都很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有飞高的8通道、6通道PPM接收机和FMA Direct的FS8接收机,都很不错!

....飞高的就免了吧,最好是用遥控器原装的。哪怕大一点也比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有飞高的8通道、6通道PPM接收机和FMA Direct的FS8接收机,都很不错!

你用福特爸的发射鸡嘛?

网友:
FM相対PCM是比較容易受干扰,但只要你的FM接收机没问题,將它裝在下板後方是安全的,不会有自身的干扰.

网友:
飞高我一直在用,质量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福特爸的发射鸡嘛?

用的Futaba FF9、FF6

网友:
还是别用飞高的我摔两回就是因为飞高接收机受干扰出现抖舵才over的!!!!!!

楼主:
決定買sjm了

經過這幾天的了解,有關sjm的一些疑慮,已經沒有了,廠商的態度真的不錯,希望國內的廠商都能學習...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高的就免了吧,最好是用遥控器原装的。哪怕大一点也比较安全。

我用的 JR R600 确实大。。。。放不进去的~只有挂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