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已经无双桨了,为什么振动还比较大

楼主(2006-06-05):
提示:

网友A:
查一下主轴有没有弯曲.

网友B:
查查主轴有没有弯、两只大浆是不是再一条直线上。

网友C:
一般震动的来源都是在主轴上面。看看两只桨是不是锁的太紧。

网友D:
還有,兩只槳的重量是否一致.
我的機子就連接收天線的尾巴也不會振.

网友E:
你是不是坏过一次桨,看到只坏了一边所以只换了一边?两片桨要一起换才行,批次不同的货重量和升力有可能不一样的,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