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My 450XL~~~~还要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6-06-05):
到手几天了~~~一直在等零件~~~~~原来的那个大齿盘严重弯曲(S型的)。。。又买了2只回来~~~结果。。。大齿盘还是不在一个平面圆。。。。只是程度要好点了。。。问哈各位450大侠,这个是普遍现象?还是。。。?

都是原配的东西~~~没啥子升级。。。。才开始整嘛~~慢慢来~~~~~

装备整起~~~弄~~~~~~~~

像个垃圾场。。。。。

楼主:
~

不晓得哪里翻出来一块泡沫~~~做成个桨托~~~成本1分钱。。。。。。

没装电机和设备。。(铜齿被我一哈就整滑丝了。。本来都要完成了的~现在还要等铜齿。。)。。。买的是馒头的电池~~~~~等两天装完了试试~他们都说还不错~~~

楼主:
~~

嘿嘿~ 我飞过3天LAMA的哦。。。。。。。。

网友:
要杂个就杂个
必然要杂个……

楼主:
~~~

啥子东西哦?理解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子东西哦?理解不到。。。。。。。

不好说的……

网友:
机头罩窗口没切开哦。

楼主:
~

哪里哦??坐舱盖啊????

网友A:
楼主鸡鸡是HDE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鸡鸡是HDE得?

是的吧,和俺的一样

楼主:
~

还是那台设备~~~~~机机脑壳有点重。。。。。上面那么多师兄~~~回答我齿轮的问题三~~~~~~~

网友:
你提到的主齿轮的问题,根据我装机的观察基本都是这样的。
解决的方法可以用手掰一掰,人为地进行一下调整,情况会有很大好转。
在确定主齿轮的不平整程度时,首先应让大桨逆时针转动,这样就使得单向轴承挂住主齿轮一起逆时针转了,这样就可以消除单向轴承与轴承套间的间隙,然后观察主齿轮与机身侧板间的空隙来判断并用手进行调整了。

楼主:
~~

好的~~~谢过楼上师兄~~~~~我整哈看~~~~~~~~~

楼主:
~

那么多精密的配件那些都造得出来~~~~~一个纯圆纯平的齿盘却造不出来。。。。。。简直是。。。是不是要出齿盘升级件啊。。。。。。

楼主:
刚才把飞机拿去小苏那里调~~~准备今天首飞一哈的。。。。。结果在调双桨的时候。。。。突然尾巴飞求了。。。。。还好没插到人~  原来是上尾桨的螺丝短了一点点~~~桨转的时候硬是把螺丝扯了出来~~还把桨夹拉裂口了。。。。。就一边桨夹的螺丝口裂了~~还要破费80元。。。。这个东西有没的单卖的哦???????

网友B:
楼主建议你的大齿盘掰之前可开水烫一下,这样更容易做到。
尾桨夹有单卖的,找卖给你飞机的人,他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建议你的大齿盘掰之前可开水烫一下,这样更容易做到。
尾桨夹有单卖的,找卖给你飞机的人,他应该有。

谢过~~~~~~~~又是睡不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