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电机不兼容亚托的电调?

楼主(2006-06-05):
今天抽空把SJM的电子设备都装好了,但碰到一个很迷惑的问题,因为我手上的都是亚托的35A电调,把亚托35A电调装在SJM上,发现接通电源后马达工作不正常,油门一推,马达会正转一下,再反转一下,油门越高,频率越大,我晕掉了,这难道是马达不兼容电调?我换了其他马达,都很正常,换了其他电调,还是老样子,总是正转一次反转一次,真是奇怪了,难道是马达坏了?但是这马达是新的刚拿出来的啊,请问有无模友也是用亚托电调是否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呵呵,我用好盈的电调,没问题

网友A:
tom你的问题很可能是电机的事。
你说的现象应是电机缺相引起的,因为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个3相电机,如果是断了一组线圈,在电机内部形成不了旋转磁场,电机的转子也就不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m你的问题很可能是电机的事。
你说的现象应是电机缺相引起的,因为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个3相电机,如果是断了一组线圈,在电机内部形成不了旋转磁场,电机的转子也就不会转了。

老王,我这个是新拆封的电机啊,一次都还没用过呢,我觉得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檢查是否欠相运轉,可將3条电机线交錯量电阻看看,3组都導通即是正常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遇到过,换了个电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遇到过,换了个电机就好了。

你也碰到了?也是SJM的这个电机吗?

网友B:
呵呵 当然是了。我的是亚拓25A,不好用以后换了好盈25A,还不好用,最后跟SJM换了个电机,全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当然是了。我的是亚拓25A,不好用以后换了好盈25A,还不好用,最后跟SJM换了个电机,全OK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sampson兄弟当时帮我焊头的时候有一个虚汗了,就造成这个问题,我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