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3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6-05):
华尔克的控调节功能太少,准备换一个。但是换控之后,就牵扯到原来的3合1接收能不能继续使用的问题。不能使用的话,考虑到以后准备换亚拓,想买一套通用的无刷,不想重复投资。
请教下面两个问题

1 换6exhp后,接收机肯定是会用futaba的pcm,不知道原来的3合1接收还能不能当作电调用?

2 以后准备换亚拓,有没有36#和亚拓都能使用的无刷套装?

网友A:
和我想的差不多

1:换无刷,配无刷电调,原来的3合1接收就不用了,二手去出了.
2:420,430亚托的,还有450TH,最近的西尔460等,配25-35A兼容外转9槽6极和内转的无刷电调,亚托,国产的好盈等等,36#和亚拓都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换无刷,配无刷电调,原来的3合1接收就不用了,二手去出了.
2:420,430亚托的,还有450TH,最近的西尔460等,配25-35A兼容外转9槽6极和内转的无刷电调,亚托,国产的好盈等等,36#和亚拓都能使用.

上述的哪一种是最具有性价比的捏?

网友:
国产好盈不错,有25,30,40A的电调,价格实惠,西尔460的也不错,

"最具有性价比",不好说,看你怎么想,450TH+13T的比较温柔,呀拖430的比较猛,网上多转转,你会发现供你选择的组合挺多,
我的是HAOYING25A带平衡保护+450TH+13T,准备装机了,以后想试一下14T.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供你参考.

网友:
原来的接收不能当电调。
无刷套装多得是,两都肯定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