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得轴和电机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2006-06-05):
当然是尽可能了

我今天测试玩具船的空船重量是418克,长度是52厘米
如果配齐备以下东西
600有刷电机 80A电调和舵机+C仔的轴 重量是1050克
电机是6V版本,加高到8.4V,测试转速有12000转 属于扭距比较大的类型
体验超频的快感!!!!!!!!!!!

网友:
用一体化轴系马达坐.

楼主:
今天车了一个

固定电机和轴架的夹具,先夹上使用吧
可以实现5毫米轴对7毫米C仔的轴架

楼主:
不就是一个管子么

轴架直径7毫米,电机轴是5毫米
这个 固定夹具一边开孔直径7毫米另一边是5毫米
然后7毫米这端的套入深度达到60毫米,5毫米这端套入深度达到15毫米(电机轴长度)
60毫米深度是钻头极限
理论上,这个套入的轴夹具可以发展和电机座一体化的东西,结构也很简单。
只要连接到电机前面的两个固定螺丝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我会继续研究的

网友A:
不用万向节是不行的,震动会很大的。

楼主:
哎,试验一哈吧

我也担心呢
还是实践实践,不过见过老田安装的一个轴系,也是硬连接器的 传动非常流畅
振动也不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呢
还是实践实践,不过见过老田安装的一个轴系,也是硬连接器的 传动非常流畅
振动也不大啊

船在水中高速航行又是另一回事啦!船身會出現不同程度變形,電機受力加劇,效能會下降及增加磨損。當然慢船另作別論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呢
还是实践实践,不过见过老田安装的一个轴系,也是硬连接器的 传动非常流畅
振动也不大啊

這就是一體化軸係的好處~可以把電機裝的很正~可以很大程度的減少震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万向节是不行的,震动会很大的。

我就不用万像节的~~我的船又是最安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用万像节的~~我的船又是最安静的~~

你又是否用一體化軸系?

网友:
呵呵!怪不得安靜啦!把你這套好東西也介紹給晓骏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万向节是不行的,震动会很大的。

我的船都不用万向节

现在很多船都不用那玩意

网友:
震動大只能說明安裝有問題~

楼主:
你说的也有道理的

感觉电机安装还是很麻烦

引用 网友B:

船在水中高速航行又是另一回事啦!船身會出現不同程度變形,電機受力加劇,效能會下降及增加磨損。當然慢船另作別論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又是否用一體化軸系?

能否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上图看看??

德國的一體化軸係~

楼主:
这个没有老田的做得好啊

一体化轴架使用中,轴还是软轴得好吧。

网友:
何以見得?這套軸係是軸管内徑3MM~軸2MM~只靠後面尾部一個軸承支撐~如果你裝得夠好~槳的平衡好~抖動只是低速時的情況~高速很穩定~
我見過亂七八糟前輩的船~~這個軸係的好處就是可以做到超低阻力~HKMTA的MIKE老大的ECO用這套軸係~裝上槳連上無刷電機~用嘴吹槳就能轉起來~但是不好的就是進水是個大問題~~

网友:
轴系进水和小阻力两者不容易兼得

我现在的轴系没有出现进水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到用口吹就可以转动,

一定好好的琢磨琢磨~~~~~~~~

网友:
恩~這個軸係就是完全的超低阻~

网友:
用口可以吹转动船浆,阻力底至难以想像!又多了一个极限参考.

网友:
我的不加電機能吹動~因爲我用的540有刷~加了電機肯定是吹不動的~

网友:
有平面轴承吗?

网友:
有啊~就是上回您要的那種~推力軸承

网友E:
我见过最安静的船:在岸上转是JJ的安静,在水里跑着是周建民的最安静

楼主:
我用手都转不动冽

好硬的轴啊 帮帮我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最安静的船:在岸上转是JJ的安静,在水里跑着是周建民的最安静

是啊~德國軸係比較安定~不過我見過的最安靜的耗子是亂七八糟前輩傢養的耗子~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