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反應

楼主(2006-06-05):
今日飛黑鷹時,發現推油至100%就會變聲音. 因好奇,所以再試推100%
這時就失去動力似的跌了下來.......  當時立即檢查 :還 有電的.. 當時用的是 (12c / 2200mah ) + 亞拓麼打 (3550kv ) 少熱 & 用11T ,+ 亞拓電變 (35a ), 100%油時 +8度
請問各位前輩大哥知不知出了什麼問題, 有方法解決嗎 ? 謝謝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单向轴承套的紧顶螺丝松了。

网友A:
会不会电流过大,造成电池电压一度下降到保护电平。

网友:
引用:
很有可能是单向轴承套的紧顶螺丝松了。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流过大,造成电池电压一度下降到保护电平。

这两条我在60#上都遇到过...
1.用力抓住大齿,看大桨是否还能逆时针转动,是的话 就得换单向轴承套了.
2.把油门曲线第5个点的百分比调低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