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船用水冷套的制作

楼主(2006-06-06):
材料根据当地好找的,可以用罐头盒上的马口铁或铜皮还要准备粗铜丝或3MM铜管用来封水冷套的两端,我这里用的是铜皮,第一步先用细铜丝把铜皮包在
电机
上
把绕好的粗铜丝套在一端,
用烙铁把粗铜丝焊好
两端都焊好后,把中间的焊缝也焊好
将外层的铜皮也包好,然后焊接,一定要焊好,不能有漏的地方
因上图很慢,分开上图

楼主:
都焊好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打孔,来焊接进出水管了,我这里没有细铜管,我用废的发射机天线,别忘了焊接的部位要用锉打磨,
做水冷套,要根据电机的发热量的大小制作,发热大的可以加大水冷套的厚度,使装水的空间加大,焊接一定要认真,粗铜丝或铜管在焊接前要用砂纸打磨,铜皮或马口铁需要焊接的地方也要用砂纸打磨,这样焊接的时候就会很顺畅,个人意见,希望能给加精。

网友A:
高手,佩服一下,非常漂亮。
高手,佩服一下,非常漂亮。

网友B:
漂亮!!!!!!!!!!!!!!!!!!!!!!!!!!!!!!!顶
我这铜片都是正片卖,无耐啊

网友C:
好,请问铜皮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D:
铜皮是要薄的好...从图片上看应该是0.2的

网友E:
哈哈,回去就做几个

楼主:
现在发贴弄个精华真不容易,这样还不行呀

网友F:
我也这样做过一只.不过用锡焊重量偏重,除了焊铜管,其他部位可以用QF--509胶粘剂取代锡,重量可减轻,这种胶可耐温200度.

网友G:
可以知道这个水冷套的重量吗?

楼主:
原帖由
乱七八糟
于 2006-6-7 02:00 发表
可以知道这个水冷套的重量吗?
380电机的水冷套重量一般在15-20克吧,这是焊接完,还没有经过打磨,如果两边的封堵不用粗铜丝,用细铜管,重量还会很轻的。

网友H:
是啊 是啊 就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