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为何向前倾斜?

楼主(2006-06-06):
450CCPM 不装大桨测试,没有震动现象.油门最低时,十字盘位置最低且水平.当油门加到50%左右,明显看出十字盘向前倾斜,螺距通道位置偏高.当油门再提高大概90%以上,十字盘又水平了,是混控量的问题吗?另外,装上大桨后,在某一转速会有比较强烈的震动,是桨的问题吗?谢谢!
希望早日爽飞我的第一架450,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网友A:
三个舵机摇臂要用相同的孔,不能是A,B,C,
拍个图片上来容易看些。

网友B:
看在中立的时候舵盘是不是水平的,如果不是水平的话,用SubTrim等调水平。所有的ATV(或者Endpoint设置到一样的,例如:100%)。一定要中立水平,如果再高低位不水平,请调AFR达到水平。
你的问题不是两头水平,中间不平,而是这种调法有问题,应该先让中间水平,再调高低两端就容易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准备上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