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拆变压器铁心上的硅钢片

楼主(2006-06-06):
我想做小点焊机,要拆下硅钢片再把绕组拿出来重新绕铜丝,以前没干过,想请教一下.应该用热水烫还是用柴油泡或者用其他办法?

网友:
加热后用铁片冲出来

网友:
用二甲苯泡掉绝缘漆 加热有点8靠谱

网友:
找个小电炉,上面放块铁板.变压器放在铁板上加热.等到硅钢片之间可以插进小刀片就可以拆了

网友:
感应加热。。。。。。。。。。。

网友:
找一把刀,先在第一片外面撬开,中间用起子(螺丝刀)剔除,然后在外面用钳子拉出第一片,余下的有空就好弄了,每一片都得用刀撬开,骨架也不回坏,主要是第一片坏了也没关系,少一片两片不影响性能。

网友:
用机油煮,注意温度!

网友:
用蛮力拔的方法只适用较小且没用树脂封灌的. 比如用蜡封的小前置变压器可以这么弄.

树脂封过的基本上来说拔不动.除非骨架的空隙很大能把一片硅钢片完全剥离.

如果不要线了,可以用切割机把线连同骨架切掉,然后再拆卸铁心就容易了.大变压器的骨架是很容易做的,不用太担心. 当然你也可以慢慢地把线一点点拆卸(需要点功夫).

用火烧呢,是个办法,土法修电机的都这么干.不过烧过了之后硅钢片表面的绝缘漆会被破坏,会造成铁心容易发热.

用某种有机溶剂来溶化也是个办法,但碰到环氧树脂封灌的就很麻烦了,没什么合适的溶剂.二甲苯毒性很大,要小心使用.

网友A:
放在电磁炉上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电磁炉上加热就可以了.
注意!千万不要用加热的方法.那是一种偷工减料的方法,会造成严重的铁损,使矽钢片的效率降低.最好还是用冷拔的方法.

网友:
兄弟,你的变压器是用的那种塞!不同的变压器有不同的取法哟!我这里就不好多说了,建议说明一下原来是那里用的.

楼主:
不是环牛

是普通的两个E型对着插的那种E型硅钢片上有孔被螺丝穿着上紧的那种.

网友:
是用钢锯条.把齿去了,用力拆出第一张,下面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烧

火烧最有效,我个人经常使用加热的方法。你的绕组一定要做好绝缘,我就被电打过一次,感觉-----麻!晕!..!我想你不会想尝试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