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碳刷电机的非正常损坏

楼主(2006-06-06):
华科尔53号最近变得很不稳定,调到没有双桨也无法解决,油门小很正常,一推高就开始震动,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勉强飞起来后,机头总是左右震动,换了大桨也无法解决,也曾经怀疑是大齿轮的轻微磨损或者主轴弯曲,但拆了大桨低负荷空转又很正常。总共才飞了4个小时,LAMA的能飞10几个小时,而且370的碳刷更大更耐用,总觉得不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怀着对华科尔产品的极大抱怨,正准备放弃,但转念一想,以前在淘宝上买的几个电机还没用,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换上去看看,结果奇迹出现了,淘宝买的14块钱的30000转强磁高效370电机一换上去,飞机立即恢复正常,飞行稳定就象新的一样。原装的电机要45块一个,贵了3倍有多,这配件的钱可真好赚...

分析了一下原因,电机损坏的原因不是碳刷,可能是内部摩擦,真冤,换电机前大桨用手转要很用力,感觉一格一格的,换电机时,我调整了一下位置,齿轮没那么紧,转起来很轻松,估计就是原装的太紧导致电机轴承移位,内部在高速震动下产生摩擦,这种装配质量也太一般了

现在有经验了,飞机发出来的那种啸叫摩擦声,就是电机的问题,LAMA飞得久了有时也会这样,伴随着瞬间失速下降和不稳定,轻微的话加大油门又恢复正常,以前还以为是4合1电路板的问题。飞机出现这种情况后,更加要注意控制飞行时间,一定要等温度下降才飞,否则很可能过热后完全失速掉下来,如果已经累计飞了接近20小时,就换新电机吧

网友:
好好,又增加了点经验。多谢
华科尔的产品那么多,有点眼花缭乱的,不过实在有些滥而不精,买之前都让人不太有底气。

楼主:
拆开两个坏了的电机,磁铁上已经磨出了痕迹,验证了原先的猜测,两个电机都有磨损,其中一个的痕迹深一些,和先前观察到的情况相符,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上桨的震动和摩擦声音明显高一些,上图

这是好一点的电机

楼主:
这是磨损更多的电机

楼主:
这是炭刷尾盖,只用了一点点,顺便发现370电机的炭刷和180电机的差不多大,原来还以为要大很多

楼主:
这是转子,两个的线圈颜色有区别,一个的磁钢片很干净,另一个的有些绿色的东西在上面,好像不是同一批出厂的

楼主:
照个像留念一下,90大圆啊,这原装的感觉真的一般,以后尽量买ESKY的东西算了

网友:
呵呵。楼主也真倒霉哦。380碳刷寿命应该很长的啊。

网友(2006-07-08):
我的53号机明天到,请教53号机的电池用什么的飞得时间长。好不好操作,比拉玛怎样,请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转子,两个的线圈颜色有区别,一个的磁钢片很干净,另一个的有些绿色的东西在上面,好像不是同一批出厂的

左边的是做了动平衡的,右边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