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转子的绕组

楼主(2006-06-06):
对无刷不熟悉,最近和摸友讨论12个组绕法画了两个图,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一个是星型绕线,另一个是三角形的,不知这位朋友想问什么?

楼主:
不知道这样的绕法和接线是否正确呢,因为看很多12组的绕法好象不是这样

网友B:
错了!
这是九极的!12极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两种接法都画对了。没问题。

网友D:
对的啊,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最好还要说明磁钢极性

楼主:
研究了一番,终于解决了,先前的饶法应该是错的,跟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