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LAMA3的问题

楼主(2006-06-06):
我的LAMA3上次把坏的浆换了,稳定了不少,但现在飞的时候老要向左打舵,机头老不正,请问是正常的吗? 如需要调整,怎么调整啊..?

网友:
检查一下十字盘是否水平!

楼主:
ld,怎么检查啊,如何修正啊?偶是菜..

网友:
可以调整

引用 楼主:
我的LAMA3上次把坏的浆换了,稳定了不少,但现在飞的时候老要向左打舵,机头老不正,请问是正常的吗? 如需要调整,怎么调整啊..?

如果微调已到头,可以调整机头上的调整螺丝,顺时针调一点试试。记得要断电!

网友:
偶也是菜鸟,哈哈。

网友:
一个是调混空比率,再就是检查两个电机的损耗是否一样?

楼主:
谢谢4楼的,我的平衡冲坏了,等修好,试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