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450

楼主(2006-06-06):
现有FUTABA T6XH, 准备上450。求教配置。

查了晚上DX的建议,准备购450SE, SH56*3, 401+S9253。还缺少什么啊?

另外,我是新手,有没有成都的兄弟可以帮忙装配/调试,我付人工哈。

现有水平,模拟器没有问题。飞过油动固定翼才入门。但是还是喜欢电直。

楼主:
还在自己家客厅飞E-SKY的LAMA2,好像现在电机坏了,推油门没有反应。不知道成都哪里可以修理?一并请教成都的模友。

网友:
还缺少什么啊?
电池啊,没它你飞不起来.

网友:
还缺电池和充电器,如果用s9253可能要用到UBEC,否则容易断电保护.
备用件:大齿盘,大桨,急救包,部分轴承不可少,一摔就不能飞很窝火的啊.呵呵.

网友:
哈哈,一对比遥控器差了些!

楼主:
是不是必须换遥控器,我想利旧。现在有一个FF6飞模拟器。如果要再配,配什么好?我在5iMX上只看到JR9的,FF9的没有货。

另外看资料没有看懂,舵机3个HS56,是不是还要配一个舵机阿?5iMX上 401跟hs56都没有货,还有什么地方有卖的?

我当然知道要电池阿,我主要问的是还缺少什么零件才能飞起来,什么型号?

不好意思,新手问题一大堆,查找资料也只找到这些。

网友:
其实我觉得就用四颗56就可以了,新手没有必要上数码舵机吧?

楼主:
我想一步到位,推荐一下什么型号的数码舵机阿...还缺少什么没有?

网友:
futaba S9650是不错的选择.但我没有用过.先练好技术再换也不迟啊,主要是怕摔坏了心疼.

网友:
如果说经常几个朋友一块飞的话 遥控有必要换9X2
HS56的舵机精度是不错 就是摔机稍微严重就崩齿轮 现在听说65的舵机齿轮是金属的 不妨考虑考虑

网友:
目前我的t-rex 450se配置,提供給你參考
發射器jr-9xII
接收器R770S(SPCM)
陀機gy-401+尾舵機s9650
舵機hitec  hs-65mg   x3

网友:
最近赋闲在家,可以来找我,13908006723,贾,帮你调试!我在南门!

网友:
你还需要一个好点的充电器,成都可以看看西南栏目,有个人可以飞3D特级动作的,那天去机场看到了,爽哈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斑竹,我给你打电话哈。我现在就订货,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在5iMX上没有货阿,还可以在哪里找到?

楼主:
我在太平寺飞过几次油动的固定翼入门级,还没有学会。主要是油动的太脏了,不好带。我东西现在还放在那里,有半年都没有去飞了。推荐什么型号的充电器呢?

楼主:
终于汇款了,在上海鸿飞定购了,10000大洋阿。450se + ff9 + 401 + 9650 + hs56x3 + 电池x2 + 充电器 + 便携箱。哈哈,就等货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汇款了,在上海鸿飞定购了,10000大洋阿。450se + ff9 + 401 + 9650 + hs56x3 + 电池x2 + 充电器 + 便携箱。哈哈,就等货到了。

网友:
呵呵,就这么多东西就1W了,有D人一年的工资了.

网友:
请问一下65MG哪里有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