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機遙控器基本設定(9XII)包含動力系統

楼主(2006-06-06):
以下文章转载自: 飛行披薩 作者:alanto

一、        系統設定:(按下ENT鍵開啟電源進入)
1.        Type Select:選擇滑翔機模式。
2.        Wing Type:選擇V tail ACT.(非V tail則設定INH) Dual flap ACT.(無襟翼則設定INH)
3.        Device Select:speed選為FMOD SW,LAUN選為INH。(飛行模式由飛行模式撥桿選擇’速度’、’巡航’、’熱氣流’切換,不使用起飛模式,降落由butterfly模式控制。MOTO使用MOTO SW—ACT;FLAP使用FLAP LEV—ACT;TRIM調成FM(依飛行模式各自微調)。

二、        基本設定 (飛行模式選為Normal)
1.        內部微調(SUB TRIM):先設定內部微調(SUB TRIM)調整各舵面到中立點。
2.        大小動作設定(DUAL):可設定為隨著飛行模式自動變更或是依大小動撥桿變更動作大小(AUTO內各飛行模式設定為SW),建議使用後者,選擇性較靈活。
3.        動作量調整(TRVL ADJ.):設定伺服機最大行程,參考原廠建議動作量設定,再依飛行習慣調整。(BATTERFLY模式時若行程太短也可作調整)
4.        副翼混控襟翼(AILFLP M):Pos1設定+20%左右設定為RUD大小動撥桿切換,調整時最好是能夠使副翼與襟翼動作量一致(但是好像粉難,盡量就好,我是不管他),設定好後能夠使副翼的動作更靈敏。我是在做動作時與衝場及繞圈時使用。
5.        副翼差動(DIFFEREN.):因副翼向下時的效率比向上時的效率較佳,故設定差動來調成上下效率相同(也就是向下行程調小一點),因機型不同設定百分比也有異(這裡依飛行模式AILE設定CRUISE--+50%;SPEED--+30%;THERMAL--+70%;FLAP全部設定為0%也就是不做設定)。
6.        副翼與方向舵混控(AILRUD M):使用副翼轉彎時,機身會以傾斜的方式做轉彎的動作,若使用方向舵來做補償,可降低機身的傾斜度就達到轉彎的目的,這裡依飛行模式設定CRUISE--Left+65%--Right+65%;SPEED—Left0%--Right0%;THERMAL--Left+75%--Right+75%,當然也是依機型特性來做設定。(我的原則是盤熱氣流時盡量使用RUDDER做轉彎的動作)
7.        BUTTERFLY:在滑翔機而言是作為空中煞車的功用,兩副翼向上打(約5~10mm)而襟翼向下打的,襟翼一般是向下大於60度較能感受到煞車的功能(建議80度左右較優),記得也要設定升降舵來補償(這裡是補降舵約3mm),維持機身的水平(應該是機頭微微向下),試飛時要在高一點的地方是此功能,否則很可能造成機頭上揚而翻車。

三、        飛行模式進行設定
以9XII為例,有五個飛行模式可設定,起飛、巡航、熱氣流、速度、降落,這五個內,除了降落模式可以BUTTERFLY來達到目的外,這裡用到四個模式。
先在FLPA RATE內設定
CRUISE—---UP 0%--DN 0%
SPEED------- UP +10%--DN 0%
THERMAL-- UP -10%--DN 0%
在於FLAPRN MX內設定(僅供參考請依飛行特性做調整)
                    FPRN        ELEV
              UP        DN        UP        DN
CRUI           0%            0%           0%          0%
SPEE        +125%        0%        -100%        0%
THRM        0%        +125%        0%        +119%

1.        起飛(LAUNCH):動力起飛不須設定起飛模式,以cruise模式起飛即可。若是拖曳或以絞盤起飛則須依飛機特性設定camber加大(即副翼與襟翼向下約5~10mm,使浮力增加起飛初速降低一點)再依飛機特性作升降舵補償調整。
2.        巡航(CRUISE):就是一般正常飛行模式,基本設定完成後的模式,若您覺得原廠重心設定後飛起來怪怪的,您可以在此模式下做微調(個人是在FLPA RATE內做調整,當然也可以使用TRIM的功能。在此不做累述。此模式下副翼混控方向舵時可做約30~50%的混控程度(依個人飛行習慣) 。
3.        熱氣流(THERMAL):當飛行至一高度關動力滑翔發現有氣流時,可以切換到此模式,有可能會一直扶搖直上也有可能更難飛(因為氣流不見了),副翼與襟翼向下3mm左右,升降舵做補償,讓飛機平飛。熱氣流模式在轉彎時,建議使用rudder轉彎也可將副翼差動設大一點也就是副翼向下的動作小一點,使主翼盡量與氣流垂直(假設氣流是垂直上升的) 。
4.        速度模式(SPEED):衝場了,此時將副翼襟翼設定向上2~3mm左右,飛機會突然速度加快的下降飛行,也可以使用升降舵補償降低其下降率,這裡不做副翼混控方向,副翼差動與cruise設定相同,作rolling roop都用speed模式完成。
5.        降落模式就使用butterfly完成了。

四、        這裡說的是動力滑翔機,也就是說要設定動力的相關設定:
1.        動力裝置於第七動(AUX2)因為第一~第六動都被伺服機裝滿了,
2.        有人說為甚麼關動力時飛得平平穩穩的,一開動力後馬上機頭上揚,也有人問說滑翔機的動力要不要做偏角,這裡不多說,因為很多動力滑翔機的防火牆在出廠時就已固定好了,要改偏角很麻煩的,所以啦如果有開動力機頭就上揚時,那就使用一個程式混控來修正了;開啟程式混控PROG.Mix6(個人習慣一般混控由第六個開始使用),設定MOTOELEV  Pos0  (上)0% (下)-15%(每台飛機特性不同需作微調)不做開關設定(所以Pos1  (上)0% (下)0%)。
3.        因為9XII內部已設定MOTO為第五動作控制,所以再開一個PROG.Mix5將MOTO改控制AUX2設定MOTOAUX2  Pos0  (上)+100% (下)0%,不做開關設定(所以Pos1  (上)0% (下)0%)
4.        開關一開,動力全開是一般標準的作法,但是不是要比賽不用那麼拼啦,右手邊還有一個LEV(AUX2 LEV)可以使用,就把它當作油門來用吧,再開一個PROG.Mix4設定AUX2AUX2  Pos0  (上) 0% (下)0%,開關設定為MOT(所以Pos1  (上)-125% (下)-125%)如此滑翔機也有節流閥控制了喔,不會在讓強大的動力給嚇到了,而且在氣流不足的地方也可開開小動力悠閒的飛喔。

五、        9XII內滑翔機部分對於TIMER多增加了TIMER2可使用,主要就是要給動力滑翔機計算開動力時時間的計算,我們當然也拿來用吧,進入TIMER內將TIMER1及TIMER2給開啟,正數倒數依個人高興使用,若要計算開動力時間當然要將對應的TIMER設定成MOTO SW了。

拉拉扎渣的寫了許多沒時間校對了
感謝兩年來TRACG的前輩BEER 大雄及MAGIC LEE的指導與解說

网友(2020-03-31):
太好了,我最近正想弄明白滑翔机的各种模式怎么设定呢,以前都是飞练习机,感受不到这些参数的影响,比如说加油抬头,那一定是降落然后调整拉力线啊,再比如副翼转弯垂尾补偿,自己控制就好啦也不会设置混控。但是看你帖子后转念一想,那是滑翔机啊随随便便都是300米高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哪里还看得到啊,一定得提前设置好

网友(2022-06-09):
买个了二手的,还没到,先学习了,谢谢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