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用的金属马达座有没有单卖?

楼主(2006-06-06):
有了金属轴承座,也有了碳纤侧板,装起来好象还缺马达座,不知道有没有单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金属轴承座,也有了碳纤侧板,装起来好象还缺马达座,不知道有没有单卖?

有的!但是是一套卖的

网友:
我还真没有见过,那里

网友:
没有单的。还不如自己用铝片。或者玻纤板(那种电路的玻纤板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最好用铝片制作,散热好,用玻纤板不利于散热。

网友:
一个好办法~~~!!!

就是找一个电脑用的显卡风扇的散热片自己DIY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