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2005开工!

楼主(2006-06-07):
今天终于开工做微风2005了,所有的板除了机翼外已经全部手工切割好了,就等安装了,呵呵!由于板就剩黑色的半块和黄色的30*90的一段,所以感觉不是很漂亮,明天准备在买一块白色的,呵呵!机翼还要切翼肋啊,麻烦,准备了2种方法后选.1是直接使用翼龙3通道的主翼,2是使用3块KT以三明治的方式简单叠加后做主翼,不追求什么翼型了能飞就可以了!还准备买丙稀颜料做下测试性的涂装,呵呵!还没有用过,因为准备买几架套材象真机,先练下手,呵呵!顺便请教下使用丙稀颜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和使用的技巧!谢谢!

问下以前老款铃铛KV1500左右的无刷套装可以不可以用啊?带0947浆,11.1的电池?应该可以吧?用减速好还是直驱好呢?

楼主:
看了以前的老贴,还是没有搞明白那4的电机安装片怎么安装?谢谢

再有,按照图上的说明,机身补强片是不是一边2片啊?这样加起来一边就应该是3片KT板了哦.对不对啊?

机翼真的是很难做啊,精度要求高啊,有什么简单的技巧没?谢谢

楼主:
日,刚看完51披散上的贴,我有好几个地方错误了,呵呵.机身加强片只是一边一片,我的是2片了,而且没有把中间该挖掉的部分挖掉;马达安装片也是只有2片,我的是4片,不过没有安装上去只安装了2片,正纳闷还剩2片没有位置了啊/?呵呵!

多那么多KT板会不会重了飞不了啊?日,我为了赶时间全部使用热溶胶这下麻烦了,拆着太困难了,呵呵!如果还凑合就不拆了,重就重点吧?看了才知道人家做的那就个漂亮,我做的,呵呵,简直就是呵呵!人家的叫微风,我的应该叫魔鬼,呵呵!一句话要多丑有多丑!

机翼真的是很难做啊,我想问下,我准备也搞下尝试,用电热丝切割,怎么做啊?我准备用手剧做,用多少W的电炉丝啊?还需要什么电子部分串上去吗?电源用电脑电源!谢谢!

网友:
刀..............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老B版的微风机翼, 是上面一层划线弯的KT, 下面一层平的KT, 有几个翼助, 中间插两条KT条做梁.
除了KT板没有用其它加强, 感觉强度还是挺好的.

不过, 那样做出来的太重了, 用一个180有刷直驱4寸桨, 在 9.6V 下基本没有飞起来的可能.

楼主用无刷, 估计就不需要很严格的控制重量与精度了吧.

网友A:
直接做个矩形翼就不难做了,我用KT做翼肋,上下碳杆加强,前后缘碳杆加强,吹塑纸蒙皮,又轻又结实!飞机全重485克,2408-21动力,拉力超过500克。两米离地,可快可慢,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以前的老贴,还是没有搞明白那4的电机安装片怎么安装?谢谢

再有,按照图上的说明,机身补强片是不是一边2片啊?这样加起来一边就应该是3片KT板了哦.对不对啊?

机翼真的是很难做啊,精度要求高啊 ...

我的机翼是这样做的,很轻,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个矩形翼就不难做了,我用KT做翼肋,上下碳杆加强,前后缘碳杆加强,吹塑纸蒙皮,又轻又结实!飞机全重485克,2408-21动力,拉力超过500克。两米离地,可快可慢,很爽。

我这架飞机翼展105cm,全重420克,有刷动力,两米离地。

http://www.coooba.com/bbs/dispbb ... ;ID=2618&page=1

楼主:
大家先凑合着看下,呵呵,太丑了,不要笑噶!

还有我才30元买的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呵呵!

日,一次5张还上不了!

网友:
造坦克吗?

我向来用5mm单层。

楼主:
日,切也切了,放着也浪费了安装上去算了,呵呵!强度好嘛,呵呵!下次准备做飞机的时候搞外挂透明塑料板,就象真坦克的外挂 装甲一样,呵呵!

楼主:
对了,外型看上去还凑合吧,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吧?动力已经考虑好了,用B2040无刷,18A电调,0947或1047浆,11.1V1200MAH或1600MAH的电池.
正在考虑起落架准备改下,找不到那么长的钢丝粗的.机翼看了又看不敢下手,估计俺的手艺实在是做不出来,所以不做那么用翼肋的,就是2块或3块板加一起是那种三名治式的了,或是翼龙主翼.

网友:
经过几次飞行发现真正需要加强的只有两个地方
1:起落架部分(其实不用起落架也可以.有起落架时5个起落断了3根桨.场地不平.最后机轮飞丢一只.去掉起落架5个起落也没有短一根)
2:机头电机安装架(最好不用原来的架子.找个大小合适的药瓶.瓶身粘到机身里.电机装在瓶盖上)
我用两串锂电4500ma+2049+1047全油门可以飞30分钟以上.而且速度超慢.比走路快不了多少.我喜欢....

楼主:
日,我也感觉那个安装片不牢靠,我也正准备改呢,呵呵!起落架披散上面那种加强方法很不错,不过麻烦啊,不打算那么麻烦,随便做个看上去有点样子就可以了,呵呵!17楼的哥们,记得教我做那个电热丝切割噶!

网友:
我也正在做2005,我怕它不够重,遍身给它刷了一层环氧树脂。

网友:
我的微风2005试飞成功,飞起来很爽!

网友:
兄弟们....我的"捕食者"也要开工啦..玻璃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贺~

随便SHOW下我德~呵呵

http://www.5irc.c ...

今晚不让看,明天起早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贺~

随便SHOW下我德~呵呵

http://www.5irc.c ...

这会儿又看到图了,你的做得真好!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微风2005太重啦,这样的飞机,飞慢了容易失速,还容易折翼。
其实单层的5mm kt板就行了,就是起落架处要加强。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我准备起落架的不要,主翼的翼龙的代替,呵呵!先飞起来再说.对了,顺便请教下,副翼舵机放什么位置啊?

网友:
我的副翼舵机放在主翼下面中间位置。

网友:
看来最近很流行2005啊~我把我的作品也贴上来,大家交流一下~
机翼是用上层蒙吹塑纸的,没有做翼梁,强度不高。大家注意倒数第二张照片,起飞的时候,机翼下方用了两根拉绳,为的就是补救机翼强度问题  哈哈~

楼主:
来个副翼安装的图片看看啊?呵呵!不安装副翼的话不知道 能不能飞啊?

网友:
这飞机不装副翼没意思……

网友:
飞起来应该没问题。没副翼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副翼安装的图片看看啊?呵呵!不安装副翼的话不知道 能不能飞啊?

有副翼呢啊~仔细看,副翼面积有点小

网友(2006-09-03):
好象都不喜欢拍个细节的,新手难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机身做的可真结实啊

网友:
安逸

好安逸哦,顶飞ha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