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力滑翔机的设计

楼主(2006-06-07):
求助:我想做一个留空时间长的动力滑翔机,但不知用那种设计方案比较好(是用高翼机,还是用主翼和尾翼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好,是采用V尾还是倒T尾,翼型用哪种?或是能提供一个动力滑翔机的制作网站,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在网上搜索“动力滑翔机”,找原形机做参考

网友A:
只飞留空不飞距离和速度的话可以选用E385、NACA6409等较弯的翼型。都要飞的话可以选用E387、E193、E205等翼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飞留空不飞距离和速度的话可以选用E385、NACA6409等较弯的翼型。都要飞的话可以选用E387、E193、E205等翼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