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如何捕捉上升气流

楼主(2006-06-07):
转载自: 遥控滑翔机俱乐部 作者:追风
  这是玩手掷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令无数人玩得如痴如醉就是这琢磨不定的上升气流。玩手掷机每次出手都希望能抓住一股强劲的上升气流,把飞机送上高空,虽然不可能每次出手都能抓到气流,但随着操作水平的提高,抓到气流的次数会越来越多,每次出手都有期待,每次飞行都不一样,有时飞到手软,有时候几十秒就回到地上,变化多端,一切都缘于那神出鬼没的上升气流,下面就我的浅薄经验谈一下对他的认识。

1.形成热气流的条件

1)阳光

  这是最关键的因素,太阳越强热气流出现的频率就越高,在清晨和傍晚是不可能有把飞机带上高空的上升气流的。因此想爽飞热气流应该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飞行。这可能也是飞热气流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晒太阳,所以我几乎每次飞手掷机都会戴上帽子。

2)空气的湿度

  当空气的湿度高,空气的比热就会上升,吸收同样的热量,温度变化就少,由于不容易产生温差,空气就会趋向不流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雾天,空气就像凝固了一样,这时候飞手掷机,会发现飞机很听话,操纵的感觉很舒服,有飞大飞机的感觉,那是因为没有风,这时候想飞高是很难的。另外,有雾气的天气通常阳光都不强烈,进一步减少了热气流产生的机会。因此雾天较少出现热气流,相反,当空气干燥,一片蓝天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喷射式上升的热气流,在不到2分钟时间把飞机吸上高空,让你担心飞丢。

3)风力的大小

  对于飞热气流,风越小越好,因为风会把上升气流吹散,但风的影响没有空气的湿度大,如果空气干燥,天空蔚蓝,即使有风,也有强烈的上升气流,如果气流在身边产生,甚至会使周围的风静止或改变方向。

2.如何捕捉上升气流

  首先要把飞机调整到飞行稳定,操纵要比较熟练。因为在上升气流中滑翔就好像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撑小船,机手要在颠簸的飞机中感受到上升气流的位置并冲进去,如果飞机本身不稳定就很难感受实际的气流情况。

  捕捉上升气流主要靠飞机的飞行状态来判断,当飞机进入上升气流的一刹那,飞机会有抬头减速的趋势,这时候如果拉杆速度会进一步减少,但失速出现的时间会比不在上升气流飞行的时候晚,如果有了这种感觉就证明飞机处在上升气流中,就应该开始盘旋。

  上升气流有两种,一种是斜坡风,另一种是热气流,斜坡风是因为风吹过障碍物后变成向上吹的风,这种风不能使飞机飞高,但能维持高度。热气流是空气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后密度变小而向上流动的空气,热气流可以使飞机飞得很高。驾驭这两种风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斜坡风中,飞机通常是要顶风前进才能停留在上升的空气中,但在热气流中飞机就应边盘旋边顺风移动,在热上升气流强的位置通常没有什么侧风,DLG可以用较少的操作就能稳定地盘旋上升。

  热气流通常出现在风的下游,因为上升气流的流动要吸收周围的风补充进去,如果当天是吹北风,突然风静下来或改吹南风,很有可能在你的北面有一股强劲上升气流,在飞机已经骑上了一股上升气流,飞到一定高度候后,气流消失,应首先看风标的指向,优先考虑把飞机飞到风标指向的方向。但如果吹的是当天主导的风向,这招就不灵了,例如,当天主导吹北风,北风突然加强,并不代表向南飞就可以找到气流。

  飞热气流主要还是靠飞机的飞行姿态来判断,这是最可靠的。理论只是推测可能性,按照理论,水面是很难产生热气流的,但我曾经试过在一条江面飞了一个下午,总共出手次数不超过六次,每次都有接近10分钟的飞行时间,后来又打筋斗,又玩特技都掉不下来。所以飞热气流主要是靠不断地搜索和对飞机熟练的操纵,没有绝对的规律,基本上只要有蓝天就肯定有上升气流,其频率和强度视天气情况不同而不一样。

网友:
产生上升气流的直接原因是空气的不同密度.温度不同最能产生不同的密度.

强烈的阳光不一定会产生上升气流,要注意实际现场情况.
比如在中午的时候,较大的水面上会产生强的下降气流.区域的林地和草场也会产生这种局部效应.

最能在强烈阳光下产生上升气流的地方在容易产生高温的地面, 比如飞机场.越旧越脏越黑的机场上升气流越强.
裸露的沙地或者旱地都可以产生较强的上升气流.
当然,城市上空通常有较强的热气流. 城市的气温总是比郊区高一些.
如果你在一个热电厂上飞,也能找到上升气流.

傍晚的时候,在水面上空通常会有上升气流,因为此时水面比周围更热一些(周围的土石冷却得快).

野外的时候可以看看翱翔的飞鸟,它们比人更加清楚哪有上升气流.当然要是有个塑料袋飞到天上去了,当然也是上升气流的功劳.

网友(2012-02-27):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
顶起~~新上手热气流滑翔机一只~~学习了

网友:
热气流时候,机翼往那边抬起,就往那边转。

哪边飞得慢,就飞哪边~~

明显感觉抬起,就开始盘。

第一次飞dlg就上100m就靠老手这三句话。

网友(2020-12-16):
新手学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