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好像要出铝合金侧板了!!!

楼主(2006-06-07):
不知道铝合金的和碳纤侧板的比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大家谈谈看!

网友A:
变形就不好恢复了

网友B:
这种侧板没什么意义 感觉碳纤的就不错了

网友C:
是不是要比纤维的重啊

网友D:
容易变形,不好矫正.X400就是这样.

网友E:
重量是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便宜好加工?

网友F:
我一直不懂大家为什么总爱说铝合金会变形,难道把铝合金摔变形力量还不够把塑料板或者是碳板摔裂开吗?铝合金变形了以后可以锤,可以搞好,可塑料板或者是碳板裂开了以后怎么办,用502粘吗?我自己的X400的机身就摔变形过,武汉的朋友亲眼看见,可我花了几个小时就把飞机又全部搞好了.接着又飞,前几天我发的哪个倒飞剪草的照片上的那架飞机就是变形后修好的

网友F:
就是这架

网友G: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摔的!
铝合金摔后会变形,但修理容易,其实电直精度还没有那么高,不必太在意那一点点变形。
这个侧板还有很多改良的余地,可以自己打孔偷轻,重量不是大问题。

网友H:
碳纤的容易摔裂,根本没法修
从耐摔角度,碳纤不如铝合金,价格也高
我已经从迷信碳纤材料转变到不迷信碳纤材料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