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25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6-07):
手上有一个好盈25A的电调,有一次不小心电池短路了,不过还好都能使用.但总感觉电机推力下降不少,一个2314的,还有一个铃铛,感觉推力跟商家说的差很多,大家说说是不是电调的原因使推力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个好盈25A的电调,有一次不小心电池短路了,不过还好都能使用.但总感觉电机推力下降不少,一个2314的,还有一个铃铛,感觉推力跟商家说的差很多,大家说说是不是电调的原因使推力下降了??

查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池短路,导致性能下降了哦。
对了,短路后有没有再冲电,短路很耗电呢,说不定电量不足了哦。

网友:
商家标称的电机拉力一般达不到的,你那是正常现象

楼主:
不会的,商家说有1000克的拉力,可我最大只有700多克,电池我也换了一块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池短路,导致性能下降了哦。
对了,短路后有没有再冲电,短路很耗电呢,说不定电量不足了哦。

我在万飞羽那里买了一个好赢18A电调,不小心短路了,飞羽说邮到厂里修,都两个月了还没消息,想请问好赢科技我的电调能不能修,给个回话啊盼........!

楼主:
你的电调是不是短路后不能使用,拿去修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调是不是短路后不能使用,拿去修的啊

好象是电源接反了,反正是坏了,还是刚到手的还没暖热呐,就.......

网友B:
顺路问个问题

我的好盈25A,散热片对面的IC有点热,并且运行时有轻微焦糊味
但是功能都正常

需不需要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池短路,导致性能下降了哦。
对了,短路后有没有再冲电,短路很耗电呢,说不定电量不足了哦。

我在万飞羽那里买了一个好赢18A电调,不小心短路了,飞羽说邮到厂里 ...

其实你直接联系好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池短路,导致性能下降了哦。
对了,短路后有没有再冲电,短路很耗电呢,说不定电量不足了哦。

我在万飞羽那里买了一个好赢18A电调,不小心短路了,飞羽说邮到厂里 ...

我们收到用户返修的电调,在3个工作日内一定会处理完毕。
请联系我,QQ:3754293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路问个问题

我的好盈25A,散热片对面的IC有点热,并且运行时有轻微焦糊味
但是功能都正常

需不需要返厂维修?

如果是全新的出现焦糊味,则说明可能有问题了,应该要检修一下。

网友:
我们收到用户返修的电调,在3个工作日内一定会处理完毕。
请联系我,QQ:375429327。

谢谢好赢,我再问一下飞羽!

网友:
希望好赢将我的电调方面的事与飞羽联系一下,望能早日解决.已经快两个月了,盼.......
我的手机:13849710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