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电直上的REC—BL25T电调不启动了怎么办?

楼主(2006-06-07):
亚拓450电直上的REC—BL25T电调不启动了怎么办?急盼啊!!

网友A:
是不是有很多音乐声发出,但就是不转,注意先不要装大桨,把遥控的油门通道先反向,然后油门放到底,再开机测试看看。

楼主:
现在是加电后一声多来米就没什么反应了,无论我怎么遥控舵机也没反应了?

网友B:
1、如果是新装机第一次使用,请确定打开遥控后把油门摇杆放在最大位置,有些遥控(例如ff9)的油门是需要反向的,然后接电池,听到电机唱歌后进入电调的设定。
2、如实正常使用中发现电调不能启动的话,请按第1条重新进行一遍电调的设定。
3、重新进行设定时还是无反应,那就很有可能是电调的内部程序丢失了,需要返厂修理。

楼主:
我是新装机啊,好不容易都配齐了今晚想隆重推出,结果是这样的结果真郁闷啊,我有的是T6EXHP遥控,说明一向刚开机的时候是转动过了,第二次就这样子了,师傅们救救我啊!!!

网友C:
别急先按斑竹说的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