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一个改240出问题的了,大家帮忙给看看

楼主(2006-06-07):
买了修斯的套件,改了以后指示灯的状态都正常,遥控器的设置也没有问题。但是发生追踪。发射机的感度怎么设置都追踪。但是如果把增加的感度线从接收机上拔下来,陀螺仪初始化以后就找不到中立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焊接水平不高,焊的时候把某些元件烧坏了?

网友:
调整延时呀,在陀螺仪上调,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以前使用RD6000的遥控器,习惯把感度线插在第5通道上,而现在用9X2了,应该插在第7通道上才对。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normal模式下感度设置在65%就开始追尾了?我的油机都是在90%啊。调了延时也不管用啊。

网友:
期待解决问题后出个较全面的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以前使用RD6000的遥控器,习惯把感度线插在第5通道上,而现在用9X2了,应该插在第7通道上才对。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normal模式下感度设置在65%就开始追尾了?我的油机都是在90%啊 ...

现在是什么飞机?

楼主:
现在的飞机是SJM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以前使用RD6000的遥控器,习惯把感度线插在第5通道上,而现在用9X2了,应该插在第7通道上才对。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normal模式下感度设置在65%就开始追尾了?我的油机都是在90%啊 ...

会不会与尾舵机有关?我用3107,9253,9650做450尾舵机,9253调到99%都不会追踪,3107调到了80%,9650要70%才不追踪,是不是与舵机速度有关呢?我也不是好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飞机是SJM400。

在不同飞机和不同舵机上,感度有差别也正常.我在450上用hs56,gy401只能设75%,而用9253,设100%都不追尾

楼主:
嗯,舵机肯定有关系的。
我的是GWS的hp/bb 那个双轴承的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舵机肯定有关系的。
我的是GWS的hp/bb 那个双轴承的舵机。

我的舵机和你一样,GY240,X400飞机.感度80%.再高有点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