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有没有必要换FUTEBA控

楼主(2006-06-07):
问个问题,翼龙的遥控器有没有必要换呢?我现在用着还没出过失灵的现象,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呢?看了好多的论坛都说FUTABA 的好用,可下来就得700多了加上运费,可翼龙整个机子才多少钱哦,.
我今天飞的时候摔了下机子,回来后发现升降舵有问题,打开盖子,拿下固定舵机的模板.发现管升降舵的舵机拉杆没事,推杆舵机好象打滑一样的转动,摘下来看看好象也没有坏齿轮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了个舵机还是不行.紧急求助啊.

网友:
好像只能是舵机的问题啊……

网友A:
飞了2个月,回中不好,就换了。
FUTABA手感完全不同。
不过艾特原装电调换FUTABA后油门不能完全关断,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了2个月,回中不好,就换了。
FUTABA手感完全不同。
不过艾特原装电调换FUTABA后油门不能完全关断,不知道现在的怎么样。

我的控是4VF,飞翼龙没出过问题,电调也是原装的,能完全关断,很好用。

网友:
抖舵!顶顶顶!好好修飞机吧!

网友:
摔过之后,接收可能有隐患.换就换吧.很多福特巴的控与翼龙的原配电调是不配套的(配套的是极少数,看一看有关的帖子).连电调也换吧.电调找傻猫买,叫傻猫试一下(傻猫你又不看清楚:换了个舵机还是不行),看哪个电调跟福特巴的控配套.

网友:
哈哈,我的就是那极小数中的一个.

楼主:
继续问控

我如果要换遥控的话是全套换还是只换了遥控器啊,米不是很多哦.还想换成无刷的.留点钱换无刷啊,那里卖的futeba的控便宜又好啊,是不是有质保呢

网友:
我遇到过老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呵呵

1,把控拆了,调整微调到一个适宜位置(动动脑,多实验几次)--------到了上下移动微调到尽头和和推拉舵舵机到尽头舵机都不打滑的恰当位置。

2,调整舵机上的转盘至水平位,这样推拉舵效率最高。

网友:
升降换到其他通道试一下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一样郁闷,但现在暂时也不用换控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把控拆开.拆下微调电位器.打开电源重新调整中点.微调电位器的调节范围很大的.应该可以调节过来 "

同样的遭遇,这个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不知道大家的翼龙控都用的怎么样,我现在面临的是米不多,想换个好点的控,又想换成无刷的装备,2者之间只能选择一者,如果艾特的控能用的话我就不换控了,反正现在我用者还可以的,高处没飞过最多飞过20多米,感觉爬升无力,故想换无刷装备,不拉天线测试,至少50米,甚至达到60米左右,拉开天线在10米空中有大约400米左右距离(目测的).很郁闷啊,请大家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