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60# 的尾桨不转了,大伙给出出主意啊?

楼主(2006-06-07):
今天新买了个60#, 调试的时候不小心碰了3D飞行模式开关,主桨立刻高速旋转,等停下来发现尾桨不工作了。经检查,发现尾桨传动轴与传动轴末端的齿轮间的连接松动了:原来传动轴应该插入齿轮中间的D形口的,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动力传不到齿轮上。 我该怎么办呢?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华XX的东西简直就是豆腐!!
楼主上个图,让大家理解透彻一点啊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我的60#不知为什么不是皮带传动,而是通过一根塑料杆,通过齿轮传动。齿轮也是塑料的。
刚才拆开看了看,原来是传动杆太短,根本没插到D行口内,而是勉强用胶粘着的。只好将齿轮的基部用钢锉锉了锉,才让传动杆插进齿轮。
应该肯定会影响精度,和加速磨损,因为手工锉的不可能很平。。。。
充电器是坏的。。。明天去换

网友:
60#机应该是皮带传动的啊?楼主的怎么是轴传动的??

网友:
60#是轴传动的?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会回事,商家卖我的就是轴传的.当时就觉得那台机器怪怪的,也不懂就买回来了? 难道被js骗了?

楼主:
还有,是轴传好还是皮带好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59#

楼主:
看来是我搞错了,是个59#

网友A:
中低档机器还是皮带传输的比较好,不会打齿,尾管弯曲的时候也不会对尾翼产生巨大的影响。轴传动的效率要更高,但是很容易打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低档机器还是皮带传输的比较好,不会打齿,尾管弯曲的时候也不会对尾翼产生巨大的影响。轴传动的效率要更高,但是很容易打齿轮。

我看也是,塑料齿轮很软,昨天用锉锉了几下就下去不少。
正考虑换金属齿轮的方案。不知道那里有卖的。
刚才去DIY看了一圈,那里的大侠都在考虑自己买机床。。。。。汗!

网友:
不会吧?我的59很好飞啊~~~后来飞机炸成零件了,尾部和传动都没坏

网友B:
那位大大可以幫忙解釋一下  何謂炸機 ?
跟我常聽到的用語不太一樣
是說  摔機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位大大可以幫忙解釋一下  何謂炸機 ?
跟我常聽到的用語不太一樣
是說  摔機 嗎

正解……

网友:
謝啦
好像懂又似不懂  但還是確認的好一些

网友:
难怪我买60#时问商家 是60#好还是59#好 , 他叫我买60#。。

网友:
哈哈

我是60#的

网友:
还好 我的是36#

网友:
我用的是60#,但是第一次试飞时就碰断了主翼轴(金属的),其他都没有损伤

我用的是60#,但是第一次试飞时就碰断了主翼轴(金属的),其他都没有损伤,现在换成了380无刷电机,30A电调和LI电,调试的时候发现油门推到底时,尾浆发抖,后来才发现是尾浆面不垂直,调整后一切正常了,现在油门推到一半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也是,塑料齿轮很软,昨天用锉锉了几下就下去不少。
正考虑换金属齿轮的方案。不知道那里有卖的。
刚才去DIY看了一圈,那里的大侠都在考虑自己买机床。。。。。汗!

千万不要换金属齿,否则连电机齿都保不住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