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各位fsr 0 3.5CC用的减速龄比例是多少?

楼主(2006-06-08):
发动机
是三叶手拉21级发动机。叶是41mmX1.2二叶浆。请问减速龄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A:
桨径和螺矩都小了点,建议直驱

网友B:
0艇是半浸桨,为什么要减速啊???
放心吧,引擎的扭力足够了

网友A:
3.5的0艇一般都要减速,6点5以上的可以不用..减速就用45以上的大桨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