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佳宝的接收机烧了

楼主(2006-06-08):
接收板烧毁了一个元件,
我已经把它给去下来了
当时这个件已经碳化了,呵呵
如果看不到图。请看链接
各位高手请问还有救不??
各位高手请问还有救不??
各位高手请问还有救不??
http://photo.163.com/photos/flydoll/52106869/
各位高手请问还有救不??
这个元件应该是什么啊?
嘉宝(JABO)微型
电动直升机
(普及版II代)
配置为:振华PCM四通道
遥控器
,有教练线接口;四合一板(接收机、混控器、
调速器
、
陀螺仪
)、尾马达、两个微型
舵机
、加强型280主马达、尼龙主桨1对、尾桨1只、8.4V镍氢
电池
、
充电器
。

楼主:
还可以控制油门和方向,
陀螺没问题,接收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
2#是一个5v-3.3v的稳压块,1#看不出几个脚,如果是2个脚的话,很有可能是TAN电容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一个宽电压输入5v输出的稳压模块,coms的电源管理模块
不过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看了一下,板子做工好差,好象手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