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无刷电调新旧款的区别?

楼主(2006-06-08):
我有两个辉*无刷电调,都是30A的,据说一个是老款的,一个是新款的。一个带有跳线插头,拔下是使用3串锂电,插上是使用2串锂电;另一个没有跳线插头,但是它的电路板是双层的,不知这个电调如何设定3锂电和2锂电?这两个电调哪个好些?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谁知道说一下啊?

网友A:
自动识别电池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识别电池数量

那就是说,直接用就行了,不管电池是2S还是3S,都不会过放?

网友A:
恭喜你回答正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回答正确,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