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REC—BL25T电调如果坏了,它还能给接收器供电吗?

楼主(2006-06-08):
REC—BL25T电调如果坏了,它还能给接收器供电吗?各个
舵机
都有反应吗?

网友A:
你可以拆去电机的连线,直接用电池给接收机供电来检查是电调问题还是接收问题。一般情况电调通电就有输出,舵机应该可以动作,否则电调有问题。

楼主:
我把电机的连线拆了,把电调加电还是不行不了一声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