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和锂电谁更危险?

楼主(2006-06-08):
比方说是,易然啊,爆炸啊

但是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

网友:
过压充电

在电芯没有保护电路情况下过压充电,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
其实过充、过放(小电流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引起燃烧和爆炸,危险的是电池内部短路(猛烈撞击、电池严重变形),更容易引起燃烧和爆炸。

网友A:
其实爆炸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爆炸还真没听说过。

就是的

网友B:
锂聚危险, 因为外壳是软的, 容易裂开。
锂电里面有过压(气体压力)保护, 一般不会爆炸

楼主:
我的一个18650昨天漏夜了

网友:
我的18650 经常死掉,铝皮做的压力保护帽被顶起 然后要用铁丝把里面的铁皮(压力帽)捅回去才能用

网友:
下次帮大家传几张锂电起火爆炸的图片.

网友:
锂聚只会鼓,不会炸,不危险,锂电危险。6楼兄弟说的不对。

网友:
充电电池短路都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聚危险, 因为外壳是软的, 容易裂开。
锂电里面有过压(气体压力)保护, 一般不会爆炸

误人子弟啊~~不知楼上是否两种都用过?我两种都用过,锂聚过充或过放只会鼓肚(当然如果继续使用它还是会着火,但不会爆炸。但会先鼓肚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都过外形的变化来识别)。但锂离子就不同了会爆炸的(事先外形不会有较大的变化,难以识别),当时差点就把我新买的液晶显视器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人子弟啊~~不知楼上是否两种都用过?我两种都用过,锂聚过充或过放只会鼓肚(当然如果继续使用它还是会着火,但不会爆炸。但会先鼓肚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都过外形的变化来识别)。但锂离子就不同了 ...

18650会炸吗

网友:
18650有安全气阀,如果气阀没有被堵不会爆炸,但是仍然存在着火可能。

网友D: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我上次充电时.暴炸出来的火球差点把我档都烧了.喷射出来的火点烫融了隔壁的饮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我上次充电时.暴炸出来的火球差点把我档都烧了.喷射出来的火点烫融了隔壁的饮水机

不知你用那个牌子的, 正常哩电里面都有压力阀,压力大时会顶开阀门 安全放气, 电池也就废了。
手机哩电更是苛刻, 要求充满然后短接,不能有压力过大变形。。。更别说爆炸

当然, 说是说, 手机爆炸还是经常看到。。。要看牌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