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尾转圈

楼主(2006-06-08):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雷鸟上次飞摔了一次。下来发现马达和齿轮有很大缝隙,会滑动,于是就把它们放近一些。大概不是因为这个,可是再飞,飞机起来后尾巴就不停地转。即使在地上也是。左手打到最右边有时候稍稍好点,有时候会反方向慢慢转。于是看来也不是尾马达的问题。难道是
陀螺仪
摔坏了么?
请求大虾解答~
小弟先谢了~!

楼主:
是要调陀螺仪的转数比么?

楼主:
调到了极限也没有用。。。

网友A(2006-07-31):
尾旋翼轴承
前几天雷鸟一推油就逆转,打满右舵都无用,想确定混控,还是尾电机或陀的问题,先接线推大油门测了尾电机电压.之后,好象又好了,只是升空后要打右舵修正.昨天拆了尾轴和轴承检查,发现一个卡死一个松动,轴也磨损,已经走内径.分析如下:尾轴卡时机机打转,测电压时强行将轴磨小,原滚动变滑动,尾巴就锁不住了.现轴承邮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