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 25A GV1.1问题

楼主(2006-06-08):
这次展会上买了一个25A电调,可是发现买错了,我是亚拓450直升机,结果发现这个电调不是直升机版的,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区别好像就在是否有散热片上,于是,把亚拓25A电调的散热片装上,设置好后用了一下,发现: 加速线性比较好,可是感觉发热有点厉害。通常玩4分钟左右散热片就有点发烫,曾经取下散热片,不插电机,也不加速,电调其中一个芯片会发烫,很烫的那种。。。有点烫手。。。

所以问一下,这个算正常么?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发热的芯片应该为 BEC 芯片。因为 接收机,舵机在耗电。

用 25A 的电调飞 450 ,建议你加个外置  UBEC.

电调是 POWER  这块的东西,不会不发热的,如果手可以摸的话,温度都会在 70度以下,不怕的。

楼主:
哦,那我就放心了,非常喜欢这个设置板,功能一目了然;哈哈,每天换一个音乐听

UBEC不是自己带了一个么?一定要用么?

网友A:
搭车问下:开机的音乐声能不能关掉?听多了很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开机的音乐声能不能关掉?听多了很烦!

使用设定卡可以关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设定卡可以关掉的。

我没有设定卡,如何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