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发动机能用多少年?

楼主(2006-06-08):
我用三叶发动机在油直上,最近发现力量不好,症状如下
1、刚用到一年左右的三叶发动机,发现高速时没有力。主油针已经在四分之三圈的位置了,又不敢再收主油针。
2、感觉副油针有些副油,但收副油针后,低速则不稳定,很容易熄火。且副油针收后,启动发动机则非常困难。为了启动发动机,往往只有再将副油针重新开大些。
3、即使副油针调整到能怠速运行,一但推油门,则发动机熄火。
4、由于火头已经用了一年,从没有换过,也从没有用过荤油,考虑是不是火头有问题。拆下火头,检查金属丝能正常点亮,金属丝上无积碳。火头周围有一些黑色的积碳,这些积碳也能很容易地清除。

请问DX:是发动机没有调节好,还是已经报废?火头是不是应该换?
谢谢!!!!

网友:
我用了八台三叶了,现在已有三台已到寿命,现象就是你说的启动后一推大油就要熄火,最后的确认地办法是拆下杠桶查看电镀层,只要镀层变薄有出现黄色的地方(排气口附近最明显)就证明寿命已尽,就要换缸桶和活塞活塞环,或换新机。
我用过的发动机OS,GMS.三叶都差不多,以般累计工作30--50小时就到寿命了,直机经常在大油门下工作寿命还要短一些。

网友:
你烧的素油是自己配的吗?比例对吗?千万不要大于4:1!我用5:1的油很快就毁了两台发动机!

楼主:
zongqing52 :
我用的4:1的素油
打算如果再救不活这台机器,就给它上硝基油

我折了看过,活靠近排气的地方,很多黑色的积碳。活塞顶面也有一些积碳,这些积碳很硬,去不掉。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朋友的贴子,说是一个发动机可以用5到6年,结果没有想到刚刚会悬停,发动机就报废了

网友:
积碳是难免的,关键是看排气口以上(附近)的电镀层是否已磨穿!

楼主:
我看了,好像没有磨穿
今天换了10%的硝基油(自制),问题解决,接着出现了新问题:启动非常困难!

网友A:
固定冀发动机的正常使用寿命应该在70小时以上。但是新车磨合的时候对发动机今后的寿命有相当大的影响。
有个别人的发动机寿命超过140小时的,不过实在是太少了,如果到140小时,出勤率又不是很高,用到5-6年一点都不奇怪。
直机发动机用的燃料含硝基甲烷比例相对较多,润滑油实际上会少一些,加上长期都是高速工作,寿命有50小时也就算不错了。如果轴承磨损不严重,买套活塞和缸套换了就又是一台新发动机。要是轴承不行了,那基本还是买新的算了

楼主:
谢谢南方的北极熊 !

网友:
航模甲醇机的寿命远比想象的要短!我问过有关方面模型甲醇机竟赛的标准只有6小时!一般练习飞行也就是30--60小时!其中关键是缸桶活塞和轴承的磨损!其表现是中高速转速上不去且噪音增大。比气油机差远了去了!我准备把我存的60升甲醇油烧完就换气油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好像没有磨穿
今天换了10%的硝基油(自制),问题解决,接着出现了新问题:启动非常困难!

启动困难多半是副油针没调好,调好了一拨儿就着!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不是所有的发动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飞一个起落后,发动机还有点热时,再启动均很困难?

楼主:
zongqing52
汽油机是不是很贵?用在30级的直机上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不是所有的发动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飞一个起落后,发动机还有点热时,再启动均很困难?

二冲机有这问题,四冲机反正都用启动机打就没感觉了。二冲用启动机也是一样好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zongqing52
汽油机是不是很贵?用在30级的直机上能行吗?

汽油机都较大,没小的!最小的26CC排量,相当于甲醇机120的,价格约1200元,配固定翼飞机翼展再两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不是所有的发动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飞一个起落后,发动机还有点热时,再启动均很困难?

状态好的发动机都没这个毛病,应该是热机更好起动,连油都不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冀发动机的正常使用寿命应该在70小时以上。但是新车磨合的时候对发动机今后的寿命有相当大的影响。
有个别人的发动机寿命超过140小时的,不过实在是太少了,如果到140小时,出勤率又不是很高,用到5-6年一点 ...

140!不敢想!是不是把去场地路上的时间都算上了。

网友:
发动机都有这问题,越小越明显,高温下汽缸和活塞间隙变大,刚启动时甲醇进入发动机容易受热蒸发,微观环境变化,建议微微加大副油针.比赛时一般是用油直接倒一些到汽缸头做降温处理...呵呵

楼主:
楼上的:
如果这样冷却,因降温不均匀,会不会弄坏发动机?我也想过用无水乙醇冷却,但不敢

网友:
防止发动机温度过高不要把主油针调得太贫油,略富一点油为好,要考虑到油箱油面下降的状况。片面追求高转速就会使发动机再贫油下工作,发动机就会温度过高而使发动机早期损伤,寿命大为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是不是所有的发动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飞一个起落后,发动机还有点热时,再启动均很困难?

你的发动机可能是调得太尖了主油针有些贫油,特别是油箱的油快烧完时,贫油状态下发动机就会过热!过热的发动机从外表一眼就可看出来!---发动机气缸盖和冈体部分的散热片上会呈现干涸焦黄的润滑油的颜色!这时发动机的寿命仅剩三分之一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的发动机已经是这个色了
看来我还是要换一个发动机
明天去试试,要是再发动不起,就换了

网友(2006-11-08):
学了不少

网友:
请问调的富油那也要耗油点吧

网友:
如果有配件可用很多年呀
如连杆,活塞,缸套。
特别是连杆大头的青铜套。

网友B:
固定翼的发动机摔坏的多!用坏的少,直升机的发动机操坏的多!自然终老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的发动机摔坏的多!用坏的少,直升机的发动机操坏的多!自然终老的少…..

我用过十几台发动机小的是15的,大的是四冲70的,炸机无数次但发动机一次也没摔坏!总结经验就是固定发动机的螺栓要比发动机固定座的孔要细一些,如15的、25的,用2.5毫米的螺栓40---70的都用3.0毫米的。螺栓和螺孔之间的空隙能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网友:
没摔坏过只能说是运气好!并不代表什么,客机或是战斗机构坚固了吧?摔下来还是废铁一堆

网友:
 用多少年????

如果一年只用一次,一次只用1个小时 保养得好 应该可以用50年..

网友:
我又有一台46发动机报废了用了两年多。压缩不够了,着不住车了。

网友:
甲醇机的寿命比想象的短得多!

网友:
高安网站上一篇关于发动机极限测试寿命的文章:
http://ga-model.com/showykjs.php?sn=57

网友:
报废的可能性较小

1、刚用到一年左右的三叶发动机,发现高速时没有力。主油针已经在四分之三圈的位置了,又不敢再收主油针。
2、感觉副油针有些副油,但收副油针后,低速则不稳定,很容易熄火。且副油针收后,启动发动机则非常困难。为了启动发动机,往往只有再将副油针重新开大些。
3、即使副油针调整到能怠速运行,一但推油门,则发动机熄火。
4、由于火头已经用了一年,从没有换过,也从没有用过荤油,考虑是不是火头有问题。拆下火头,检查金属丝能正常点亮,金属丝上无积碳。火头周围有一些黑色的积碳,这些积碳也能很容易地清除。
-----------------------------------------------------------------------------------------------------------
1,2,3,主油针开到四分三?理论上三叶的发动机主油针一般都到1.3--2圈很少有超过这个范围的,油路不畅把油针全开了有何用?建议,启动后用手掐住油管,如果发动机迅速灭火是贫油可加大些油针,启动后有咳咳声那就是富油,甲醇机的油本身就很黏通常用几个小时都清理一次,最简单的方面就是抽点油用注射器开大油门来回注吸几次就可通畅了,长期的最好拆了化油器洗。两个小油针其实调整没那么简单,慢慢模索,三叶的新款化油器一般都可以调整还算容易。
火头建议更换,4,参考火头OSA3,A8,这种火头一般用用一两年没问题。有些火头老化了既使是点亮了,但工作并不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新火头。
至于用什么油,其实自配油是不错的选择,你练普通的悬停不至于一年就报废一台机器,有的朋友说一台发动机只有几十小时,但那是硬磨式的固定翼机,实际上三叶的带环发动机寿命还是可以的,热胀冷缩对带环机影响不大况且你只是练练手。(烧成品油的发动机报废要比自配油要快的,因为发挥了功率而牺牲了寿命。,另外天气与环境也影响发动机的稳定,甲醇机在气温5度以下时就要调整油针的。自配油如果加硝基的话加5---10足够了,没必要加太多,又不是玩车。我有一台老款三叶HM,60级的,现在绝对是超过100小时了,还在用,现在出的三叶机,调整与前期都好,就是磨损的快。三十级直机版发动机建议用三叶玛格内姆32的,而不是36,32级的市面上很少,但机器还不错至少我使用感觉比36的强,。不要单纯的看待发动机,与之配套的直机整个机械系统也要配合得当。

网友(2007-04-17):
谢谢学了不少

网友:
换个火头试试,反正又不是好贵。
点得亮不等于就能稳定工作。

网友:
修复

有一种金属自修复机油,不知可否用于航模,原理是运行过程中会生成一减磨的高硬度陶瓷层。

网友:
现在我用3:1的素油(自配)觉得很好,发动机磨损小多了,且以前磨损着不住车的发动机也能用了,且又用半年多了还挺好的呢!

网友:
雷虎做的36H直升机怎么样 ? 真的很差劲么?

网友C:
学习了,没想到寿命那么短,哪位大牛有空发个调发动机的教程~

网友B:
競賽條件下即使是貴如F1賽車的發動機壽命仍然是在十小時左右的,極限運作的小容積的模型發動機更短,1/8越野車賽或是F3D的競賽2~3趟換一次發動機很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