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06-06-08):
我的
舵机
不工作了
连在接收机上不动了,但是接收机接收到干扰信号的时候舵机却有震动,好几个通道都试过了,都是这样!
舵机是FUTABA3003的,接收机是esky的!
用其他的舵机实验接收机是好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去测啊?

网友A:
不可思议。

网友B:
那就再找个其他的接收机,试验一下舵机
另外,你不是插反了吧?白色的线朝晶体的方向

楼主:
当然不会接反了啊!
用其他的舵机实验都可以正常工作啊
我想应该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吧?

网友C:
会不会是舵机接触不良?!

网友D:
舵机在别的接收上试试看,如不行就是舵 机坏了噻,

楼主:
恩
舵机坏了,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修理啊?

网友C:
可能是里面的电位器坏了!!!

楼主:
就是转盘下面那个?
怎么处理?
换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