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JOY问题求教!

楼主(2006-06-08):
请问各位模友,我在用调入winmm.dll时,程序就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是win98系统

网友A:
玩音频时,系统只能是2000或XP

网友B:
我使用音频接口,舵奇抖无比啊. 根本就玩不了!!!!!!!!
不知道要是改了并口,还会不会抖呢!?????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是不是 也用哪个插件啊 简直是垃圾 斗到娘都不认识了还怎么玩~~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