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新手常见问题集锦

楼主(2006-06-08):
亚拓450新手常见问题集锦
1.450需要自己安装吗?
答:现在只有450SE版本是90%机身和旋翼头安装完成版,其他版本都是散件版,但都要回来自己安装和调试.
2.买回450还需要其他配件吗?
答:450套件(空机除外)一般只包括机身,电调和电机一套,需要配3个9g舵机,1个6g舵机(小型数码舵机也可以),陀螺仪一个,6通或以上遥控器一套还有电池才可以飞.
3.450有哪些版本,有什么主要区别?
答:450有450X V2(现在已经停产),450XL CDE,450XL HDE,450SE,450SA(外销版)几种.其中450X V2已经停产,450XL 为CCPM结构,450XL HDE为传统十字盘结构.450XL系列是450X V2的改良版,改善了450X V2的许多问题,450SE为450级别中最顶级版本,使用了直推CCPM结构,用了碳纤侧板和金属旋翼头,精度和稳定性都有大幅提高.450SA为金属侧板结构的CCPM,侧板结构和SE基本一致,但是用的450X的短尾巴.
4.450接收机需要外接电池吗?
答:450的接收机通过电调供电,不需要像油机那样单独外接电池供电,特别情况可以使用UBEC单独为接收供电(但会增加些许重量).
5.450可以用镍氢电池飞吗?
答:可以用镍氢电池飞,但因为镍氢电池能量/重量比太小,飞机会非常笨重,可以飞但不好飞,而且飞行时间很短,因此不建议用镍氢电池飞450.
6.450可以用有刷电机飞吗?
答:450是专门为锂聚合物电池+无刷电机设计的,无刷电机的效率高达85%或以上,没有火花干扰,重量也轻,可以获得比较理想的飞行时间,有刷电机的效率最高只有75%左右,相同功率的有刷电机重量比无刷重很多,所以留空时间短,而且有电刷电机的火花干扰也大,所以不建议用有刷电机飞450.
7.安装450容易吗?
答:只要有一些基本的机械知识,装450是非常容易的,只要按照说明书的步骤一步步安装就可以了,主要的工具就是一把螺丝刀和一些内六角扳手,记得一把卡尺和一套好的六角螺丝刀可以事半功倍,一把螺距尺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请备一台功率60W的电烙铁来焊接电调的插头.
8.450用什么遥控比较好?
答:450可以用6通或以上遥控来飞行,有一点请注意有些遥控并不支持CCPM模式,买之前最好确认一下.
9.450需要经常保养吗?
答:适当的保养可以增加飞机的使用寿命,飞机的保养是必须的,因为飞机工作在高转速和振动下,经常地维护和检查是必须的.
10.450有哪些易损件?
答:450一般的易损件有横轴,主轴,大桨,大齿盘,尾桨等等,急救包是最基本的配备,尾轴和主轴轴承也是易损件.
11.450要用多大C数的锂聚合物电池呢?
答:一般航线飞行8C-10C都可以使用,建议新手用10C电池练习,练习费用会便宜很多,3D飞行建议用12C以上电池.
12.如何减少炸机?
答:多练习模拟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安装一个练习架也可以减少摔机的损失,其次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13.新手有没有必要用碳纤桨?
答:新手难免摔机,而碳纤桨的价格又很贵,一般练习飞行用ABS或者木桨就足够了,碳纤桨的强项是3d飞行(射出成形的碳纤桨除外).
14.新手有必要用碳纤尾管吗?
答:建议用金属尾管,因为新手最容易因为着陆不好打到尾管,碳纤尾管受撞击容易断裂,而金属尾管受撞击后一般只会变形,可以自己修理重复使用.
15.为什么我的飞机会摇尾巴?
答:一般排除尾桨机械安装不良的问题,多数问题是因为陀螺感度过大造成,将该通道(一般为第五动)的行程调到-75%,75%一般可以解决该问题.
16.450需要升级金属件才可以飞3D吗?
答:不需要,原配的塑料件就可以飞3D,但注意不能用ABS桨,因为该桨刚性差容易变形,容易打尾管.
17.锂聚合物电池可以用镍氢充电器充电吗?
答:不可以,因为两者的特性不同,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时绝对不能过电压,一旦过电压电池将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会发热起火爆炸.
18.什么是锂聚合物电池的C数?
答:C数代表锂聚合物电池可以承受的连续放电电流,比如一颗容量1000MAH 10C的电池,那他的最大连续放电电流就是1000mA*10=10A.
19.锂聚合物电池使用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锂聚合物电池使用中不能过充和过放,一旦过放和过充电池产生不可逆损坏,另外电池也绝对不能短路,一旦短路,电池将损坏.另外电池充电后不能放置太长时间,否则内部化学物质钝化,将不能大电流放电,放电截止电压不能低于每颗2.75-2.85v,根据厂家有所不同.电池一旦使用就必须用下去,不能长时间放置.必须长时间放置时充电到40%,单节电压大概是3.8-3.85V放冰箱冷藏,不是冷冻!!!

20.锂聚合物电池的寿命有多长?
答:锂聚合物电池一般以充放电次数为计算单位,一次充放电为一个循环,一般不过充放电的话可以用80-100个循环甚至更多,严格控制使用时间和使用平衡充电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21.新手是用CCPM还是传统十字盘好?
答:用传统十字盘,不论设定还是安装都比较容易,而且比较直观,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2.CCPM和传统十字盘各有哪些优缺点?
答:CCPM的优点是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重量轻,直推版本的精度可以做到很高,缺点是对3个舵机的同步要求很高,调试麻烦,对遥控的要求高,直推版本容易摔机损坏舵机.传统十字盘和CCPM比较正好相反,缺点是结构比较复杂,重量略微重些,对舵机的要求低,但PITCH的舵机要求比较高,优点是一般遥控都可以支持,调试简单.
23.什么是CCPM?
答:CCPM是( Cy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 )的缩写,CCPM是一种十字盘的驱动方式,CCPM 十字盘常见的设计为控制点以 120° 夹角分布於十字盘上,消除了一般的机械混控结构,以伺服机直接驱动十字盘,加上遥控器电脑混控,来完成十字盘前後、左右翻动,以及升降的动作。如此一来,十字盘的螺距 ( 十字盘的升降 ),要由三个伺服机一起等量动作才可以完成,同样的升降舵 ( 十字盘前後翻动 ) 也一样要动用三个伺服机;副翼舵 ( 十字盘左右翻动 ),要两个伺服机一同动作完成。
CCPM 的优点∶螺距是所有舵面控制中负载最大的 ( 因为要转动主旋翼改变攻角 ),而 CCPM 的螺距是由三个伺服机一同完成,其动作力量是传统十字盘的三倍,同理,升降舵也得到了三倍助力,副翼舵也有两倍的助力,这直接降低伺服机的负担、提升了控制精准度。因为伺服机直接驱动十字盘,简化了机械结构,因此容易维修、可以轻量化机身。
CCPM 的缺点∶要达到伺服机相互的混控,遥控器必须支持才可以 ( 因为不再是一个指令,一个伺服机动作),舵机的同步性也要考虑.
CCPM其实是机电一体化的成果,用电脑混控减化了十字盘的控制机械结构.
24.什么是IDLE模式?
答:所谓IDLE模式就是特技飞行模式,这时主桨的螺距可以从-9~9甚至12度变化从而实现各种3D飞行,一般油门曲线呈凹形,两边为100%,中间为80%左右.
25.为什么要设定油门曲线?
答:油门曲线是配合螺距曲线一起使用的,通常是为了提高操控性和合理利用动力而设定的,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直升机螺距是固定的,比方说5度,低速时候大桨的空气阻力还不大,一旦速度提高,空气阻力将呈现指数增长,这会造成电机负载急剧增加,电流偏大转速提升缓慢, 等电机逐渐达到速度,我们推油门,飞机立即起飞,我们继续推油门,因为螺距固定,所以只能增加一些浮力,再加大油门,因为空气密度没有变化,所以升力提升很少,此时电机工作效率非常低,有力气使不上,但使用变螺距就不同了,低速时螺距为负或者0度,启动时电流不大,逐渐加大油门,螺距也逐渐加大,电机的负荷等也比例增加,旋翼提速很快,电流增长也比较缓慢,到了悬停点,飞机起飞了,继续加油门,螺距也一起增大,让电机的动力持续得到发挥,充分利用了动力,下降时也是如此.所以设定油门曲线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充分利用动力,达到动力的合理利用,又可以获得良好的操控性,飞机不会暴起暴落,让我们更容易控制,如果我们一动油门飞机就马上下降或者急剧爬升那怎样飞呢?特级模式就是如此,但有点区别,在0度螺距时油门略微低些,是为了节约空转的动力消耗,也是为了避免旋翼转速过高造成危险.
26.如何确定电机齿与大齿轮的最佳间隙?
答: 正确的做法是检查大齿轮5个扇叶支撑地方的齿的间隙,而且要转一圈来确认,通常有一个地方会比较紧,以紧的地方为基准来调整,调的时候以大齿轮可以轻微左右晃动(大概0.1mm左右)而电机齿不动为准.
27.为什么我的电机通电后推油门不转呢?
答:为了保护使用者安全,通常电调在启动时如果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置是不会启动的,这时应该检查油门推杆的位置是不是在最低.另外一种情况是刚装完机,油门通道没有反向,电调直接进入设定状态,所以不转.
28.电调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看不到蜂鸣器?
答:电调的声音其实是电机发出的,电调输出一个音频信号推动电机振荡发出声音.
29.为什么说明书上有些地方的螺丝要上胶水?
答:是为了保障使用者安全,这些地方的螺丝一般承受大负荷和振动,为了避免螺丝脱落引发人身伤害,所以请务必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加胶水固定.金属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30.为什么新买的大桨要做平衡?
答:由于制造工艺的关系两个大桨的重量不可能完全一致, 另外因为桨的材料一般是木,木材会吸水,吸水后重量会发生变化,如果不平衡的话,轻微的重量偏差会在高转速下被放大,产生剧烈振动,导致飞机无法正常工作或工作寿命锐减,一般情况我们不但要做到重量平衡还要做到两个桨的重心一致.
31.球头关节需要加油吗?
答:不用,因为球头关节是不密封的,而且塑料本身有自润滑作用,另外空气中有很多灰尘,加油会令灰尘在球头表面积聚,加速球头的磨损和增加运行阻力,所以不要往球头关节加油.
32.大齿轮和电机齿要加油吗?
答:不用,因为该传动是不密封的,而且尼龙材料本身有自润滑作用,加油会只会令灰尘在齿轮表面积聚,运行时研磨齿表面,令齿轮加速磨损,所以不要往齿轮上加任何润滑油.
33.电机轴承需要经常加油润滑吗?
答:一般不需要,轴承在出厂时就已经加有润滑脂,经常加油是没有必要的,只会令垃圾灰尘等走入轴承并加速轴承损坏.通常我们使用一段时间就前后一起更换,记得要成对更换,这和新旧电池不能混用的道理一样.
34.450有哪些轴承容易坏?
答:450上有34~40个轴承,但容易损坏的通常是高速和大负荷的轴承,一般容易损坏的是主轴轴承(685ZZ,5*11*5),和尾传动轴轴承(MR83ZZ,3*8*3),而控制关节的轴承通常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机轴承(R2-5ZZ)也是比较容易损坏的.
35.为了避免大桨打到尾管,我需要把大桨锁得很死吗?
答:不可以,大桨锁太死回令大桨无法被离心力甩开而产生不平衡,启动时机身时晃动厉害,并产生振动,建议锁到可以用手较轻松扳动即可(要感觉有阻力),有些桨夹买来就比较紧,可以来回扳多几下来解决,这个同样适用于尾桨.
36.尾桨需要平衡吗?
答:一定要!因为尾桨的转速很高,最高时有12000-14800转,在这样高的转速下,任何轻微的不平衡都会被放大,令机身产生振动,令尾轴轴承过载损坏,并令尾桨夹螺丝疲劳损坏造成射桨,所以一定要平衡,平衡时记得要连桨夹一起平衡.
37.新手用平衡仪好不好?
答:平衡仪可以帮新手减少摔机的机会,但这毕竟只是个工具,有它的限制和不足, 而且通常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建议买模拟器来练习再加练习架会比较好些,另外一旦学会飞行平衡仪将没有任何用处.(可以用来做航拍
38.为什么我的遥控接模拟器不能控制飞机?
答:通常的错误是选错了发射机模式,模拟器需要用PPM模式才可以正常工作,PCM将无法工作,请将遥控切换到PPM方式.并为各动作设定相应的通道,建议用遥控建立一个专用的模型来飞模拟器.
39.模拟器有什么用处?
答:模拟器是用来训练人的条件反射的,经常练习会令大脑学会正确的反应,是练习舵面的好帮手,有些人甚至练习2个月模拟器后就可以飞3D了.
40.什么是日本手,美国手,各有什么优点?
答:这是操控飞机的两种手法,所谓日本手就是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升降尾舵,美国手则是右手俯仰副翼,左手油门尾舵,日本手以F3C见长,美国手以3D见长.美国手比较直观,一个手控制十字盘,而日本手则分开到两个手,个人认为美国手3D比较有优势,动作反应比较快些.建议想进军3D的新手用美国手,其实两种手法都有高手,所以已经是日本手的朋友也不必灰心,两种手法都可以造就高手.
41.飞机是不是越轻越好飞?
答:对于相同结构尺寸的飞机来说是越轻越好飞,在保证强度的前提条件下,飞机是越轻越好飞,因为姿态变化可以用很少的动力就可以完成,而重的飞机就要花费更多的动力去克服多出的重量带来的惯性负荷.
42.什么是贝尔方式 ?
答:贝尔方式大多使用在真实的直升机,其特性是动作控制较直接,小动作较灵敏但无法从事大动作飞行,也就是小舵灵敏,大舵迟钝。特徵是没有稳定翼片,只有一对配重,有的更连平衡配重都没有,以旋翼头的减震橡皮轴承取代,像实机的飞狼 ( 贝尔 222 ) 就是。
未完待续....
答:现先写到这,还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帮忙补充,谢谢!

网友:
写的不错.经验只谈.

网友A:
为什么飞机接上电源后发现陀螺仪不自检或者油门没反映?
原因一:遥控器在家玩xtr还是ppm模式呢,原因二:在家调机的时候电机线拔掉了!
呵呵,开玩笑,最近感觉两位版主都不错,很努力,很积极得回帖子回答问题,表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飞机接上电源后发现陀螺仪不自检或者油门没反映?
原因一:遥控器在家玩xtr还是ppm模式呢,原因二:在家调机的时候电机线拔掉了!
呵呵,开玩笑,最近感觉两位版主都不错,很努力,很积极得回帖子回答问题 ...

这不纯粹是笑话,我上星期就遇到这个事,最后发现遥控上还是前一天晚上玩XTR的那组模型,没切换回到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飞机接上电源后发现陀螺仪不自检或者油门没反映?
原因一:遥控器在家玩xtr还是ppm模式呢,原因二:在家调机的时候电机线拔掉了!
呵呵,开玩笑,最近感觉两位版主都不错,很努力,很积极得回帖子回答问题 ...

我的是控没什么电了 陀螺不自检

网友:
总算出来了,辛苦楼主了.

网友:
不错的总结!!!
新手应该好好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看。。。。。。。

网友:
我是新手,受益非浅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呀

网友:
已阅。请斑竹同志琐情加分。。。

网友:
呵呵 合情合理  应该置顶

楼主:
43.什么是.希拉方式?
答:希拉方式和贝尔方式的特性相反,大舵灵敏适合大动作飞行,应用在R/C直升机,只是现在很少有单纯的希拉控制方式的 R/C 直升机, 希拉控制方式的 R/C 直升机特徵是有一对平衡翼片。平衡翼主要是作为伺服机和主旋翼间的一个中介,以伺服机拉动平衡翼,再以平衡翼拉动主旋翼,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44.什么是贝尔.希拉混合式 ?
答:撷取贝尔式和希拉式的优点混合而成,只有 R/C 直升机采用,其控制流程如下:
当打降舵时,整个旋翼控制分为下面两道流程同时进行:
贝尔效应流程
    打降舵 >> 十字盘前倾 >> 剪型臂衰减舵量 >> 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达最大值 >>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反应力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 ( 陀螺效应,延後90度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 >> 前进力。
希拉效应流程
    打降舵 >> 十字盘前倾 >> 平衡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达最大值 >> 平衡翼最大升力差反应力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 ( 陀螺效应,延後 90 度 ) >> 平衡翼回转面向前倾 >> 拉动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达最大值 >>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反应力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 ( 陀螺效应,延後 90 度 )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 >> 前进力。
    由上面流程可知,贝尔效应流程少了一道陀螺效应,控制较直接快速,而且是透过剪型臂衰减动作量 ( 小舵 ) 以伺服机直接拉动主旋翼攻角,因为是直接拉动主旋翼,所以小舵灵敏,在停悬时的小动作修正,有直接快速的效果,但因拉动主旋翼的攻角很小,所以无法从事侧滚等大动作量的飞行。而希拉效应刚好相反,反应慢半拍,但因为是以伺服机拉动平衡翼再以平衡翼去拉动主旋翼攻角,所以动作量很大,这有点像汽车的方向盘,有动力辅助的,省力转得快,但细微的路面感较差,没动力辅助的,开起来路面感十足,但转大方向,像路边停车,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平衡翼对希拉效应灵敏度影响很大,在旋转的过程中,平衡翼因周期性的攻角变化而作周期性的上下细微摆动,平衡翼上下摆动幅度越大,主旋翼攻角差也就越大,攻角差越大,升力差也就越大,机体的动作量也越大,而能改变平衡翼上下摆动幅度的就是平衡翼攻角、重量、面积、平衡杆长度,平衡翼片中心轴位置、转速 ... 等,其中最方便直接的就是换平衡翼片,换个大面积、轻量的平衡翼片,重量越轻,陀螺效应越小,越容易上下摆动,拉动的主旋翼角度越大,升力差也就越大,翻滚动作也就越快速.
45.什么是地面效应 ?
答:当直升机接近地面时会产生地面效应,直升机离地滞空时,旋翼把空气向下抽,因此旋翼和地面之间的空气密度变大,形成气垫效果,浮力会变佳,离地越近,效果越佳,但是因为空气被压缩,无处逸散而产生乱流,导致停悬的不稳定,所以R/C直升机在接近地面时会呈现不稳定现象而比较难控制,产生这种气垫效果的高度大约是旋翼面直径的一半左右。
46.什么是陀螺效应:
答: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物理现象,一个转动的物体,当在某一点施力,施力的效果会出现在沿转动方向 90 度的地方出现,而且转动的物体会有保持原来状态,抗拒外来力量的倾向,也就是转动中物体的轴心会极力保持在原来所指的方向。像枪管中的膛线使子弹高速旋转以保持直进性就是运用陀螺效应,直升机高速旋转的主旋翼同样的也会有陀螺效应产生,控制方式也必须考虑这种力效应延後 90 度出现的陀螺效应。
47.为什么直升机高速航线时容易产生抬头现象?
答:当直升机快速前进时,旋翼一偏离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时,两支旋翼对空气速度就会不一样,而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产生最大速度差,假设旋翼翼端转速 300km/h,机体前进速度 100km/h 时,以 R/C 直升机顺时钟方向转动的旋翼来讲,3 点钟方向对空气速度200km/h ( 後退旋翼 ),9 点钟方向对空气速度 400km/h(前进旋翼 ),产生 3 点和 9 点钟方向的升力差,因陀螺效应的关系,力效应发生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产生抬头现象,此种抬头现象不论主旋翼是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皆会发生。
48.R/C直升机是怎样实现倒飞的?
答:R/C直升机是通过改变大桨(主桨)的攻角(螺距)由正螺距改变成负螺距,从而实现拉力方向的逆转,配合姿态调整实现倒飞的.要倒飞的先决条件是该飞机的总螺距是必须是可变的,可以从9~-9度变化,另外旋翼的翼形是对称的,否则不能产生足够的升力.
49.为什么我的飞机爬升速度没有其他人的快?
答:如果飞机的配置基本一致,参数设定也基本一样,决定飞机爬升速度的因素一般只有电池,电池的性能对飞机的爬升速度有决定性的影响,新电池和旧电池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50.皮带的寿命一般有多长?
答:正常使用的话,皮带的寿命可以达到200架次或以上,皮带的寿命和它的受力关系很大,过大的张紧力是皮带容易损坏的主要原因,所以调整皮带时不要将皮带拉得太紧,只要不会产生跳齿就可以了,用带导槽的压带轮可以明显提高皮带寿命,我的记录是700架次.
51.球头扣的寿命有多长?
答:这个问题比较难些,因为亚拓的材料老是改变,个人使用感觉是灰色的比较耐用,200次没有大问题,黑色的大概是100次左右开始间隙变大.
52.主轴轴承的寿命有多长?
答:如果调试得当,大桨平衡良好的话,用100架次没有问题.
53.新买飞机要配备哪些易损件?
答:请备以下零件:1.横轴,主轴,尾轴.2.大齿盘3.大桨.4.急救包.5.螺丝包.6.舵机.

网友:
怎么从41直接跳到45了?

网友B:
收益非浅,学习中

网友C:
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佳作,阅后受益非浅。

网友D:
此贴值得大家一读!

网友E(2006-07-19):
我玩油的好象有很多也适用,学习中,请楼主继续加油呀(充电呀)

网友F:
真的是一篇好帖,收益非浅,学习中。

网友G(2006-09-11):
还有吗?又学习和很多基础知识

网友H(2006-10-20):
有同样的感受

网友I:
真的是一篇好帖,

网友J:
受益非浅!
多谢多谢!

网友K(2006-11-21):
28.电调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看不到蜂鸣器?
答:电调的声音其实是电机发出的,电调输出一个音频信号推动电机振荡发出声音.
偶开始还真的闹不懂!学习了!

网友L:
刚买了亚拓。及时雨啊

网友M(2007-01-13):
新手的福音啊.哈哈.

楼主:
54.如何练习飞行?
答:通常不建议直接上真机飞行练习,建议先从模拟器开始,等能把飞机停住后,然后在真机操练.青蛙跳的练习是必须的,3面悬停练习好后,在练习转向,要一点点练习.不要一次转太大角度.等练习到正手8字熟练后就可以逐渐练习对头悬停,对头完成后就是反手8字航线的练习.等正面飞行随心所欲后在练习倒飞对头悬停,接着是3面倒飞悬停.接着就是倒飞航线了.练习的方法有很多,建议穿叉模拟器练习进步会快很多!!!
55.练习时间多少为宜?
答:练习间隔的时间越短,累积效应越好,建议每2天一飞,天天飞更好.时间在1小时左右为宜.
56.如何调双桨?
答:调双桨是非常容易的,为了美观,我不建议桨尖涂不同颜色,你可以先调任意一个桨的连杆(先在桨夹做好标记),放或收一圈连杆,然后起飞看效果.通常我们只调一边的连杆,如果双桨更严重,就将连杆反方向拧2圈,然后看效果,直到满意为止.
57.如何避免摔机扫大齿?
答:在摔机的瞬间养成收油门的习惯或者用THROTTLE HOLD功能切到0油门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损坏.
58.450SE用什么舵机比较好?
答:就我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HS65MG是相当不错的,价格虽然贵不少,但节约了你大部分的维修时间和换齿轮的费用.您可以享受更多的飞行乐趣.而不是每摔必换齿轮.
59,如何检查横轴有无弯曲?
答:简单方法就是去掉一边大桨,然后用个1.5的内六角螺丝刀来转动横轴,然后看另外一边的大桨夹有无上下左右扭动,如果没有摆动或摆动很小就可以不必理会,如果大桨夹摆动厉害那就要更换了.
60.如何使用LI-PO电池才能长寿?
答:不过放,不过充电,电池就可以使用很久,我的经验是电池如果飞下来感觉烫手就必须减少飞行时间,因为只有过放电电池才容易产生高温,高温是电池的杀手,当然3D模式下也要尽量不要用到电池很烫手.原则是每次用60%电,电池用下来感觉暖就OK了,那样你的电池就会很长命了.

网友:
连续学习中啊

网友(2007-03-12):
每字必读。。。感谢冰师傅~

网友(2007-07-07):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2007-08-22):
太好,太有帮助,顶

网友:
又学了一遍

网友N(2007-10-13):
好贴
不错啊 难得 费心啦

网友O:
非常有用

网友P(2007-11-21):
很好的帖,收获良多

网友Q:
版主辛苦了, 打油诗一首相顶 !
巨细无遗, 辛苦版主;
功德无量,
造福模友;
受益匪浅, 增长见识;
获利良多,
铭感五腑.

网友R:
受益非浅~谢谢楼主

网友S:
真是好贴,获益匪浅!如果所有经验丰富的模友都能像版主一样不吝赐教,相信模型队伍将会更加壮大,模型运动将会更加普及。

网友T(2007-12-29):
谢谢LZ!
请问450S是属于那一版的?

网友U:
总结的很完整,给我们这些菜鸟上了生动的一课,期待能出更好的贴子,造福新手.

网友V(2008-02-18):
这个也要保留保留!

网友W:
问一下玻纤好还是炭纤好?谢谢!
问一下玻纤好还是炭纤好?谢谢!

网友X:
学习学习再学习,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Y:
受益非浅

网友Z(2008-03-19):
关于第二个问题,应该还要配个接收机吧~~!

网友AA:
顶一下,顶上去。

网友AB:
收获很大。

网友AC(2008-04-23):
写的漂亮继续加油啊

网友AD:
遇到的问题很多,大家帮着一起总结吧,归纳整理后可以出本书了

网友AE(2008-06-16):
嗯,很好,很强大!
搂主继续哦,我们期待ing
对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AF:
对新手很有意义

网友AG:
回复 网友AH:
.............

网友AI(2008-10-11):
楼主啊,看的我眼花了

网友AJ:
对我们新手很大的帮助

网友AK:
给自己定了规矩,先看完2遍以上再开始飞,必须遵守

网友AL(2008-11-10):
要怎么感谢版主才好呢?

网友AM:
太详细,太好了。
看来只有像楼主这样认真的人才能飞好。
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打好基础--理论加实践
多谢楼主!!!

网友AN:
顶顶。。。学习一下
亚托450

网友AO(2009-08-12):
好
写的好,能讲讲飞行体会吗?

网友AP:
总结得比较全面!

网友AQ(2009-10-09):
11.450要用多大C数的锂聚合物电池呢?
答:一般航线飞行8C-10C都可以使用,建议新手用10C电池练习,练习费用会便宜很多,3D飞行建议用12C以上电池.

网友AR:
回ls,这个文章比较老了,电池的c数相对都不高。
现在,科技进步了,电池的c数提高了,航线可以用15c的,3d用20c或者25c的。

网友AS:
冰人同志还是很热心滴,小心化了哦。

网友AT:
LZ用心良苦啊

网友AU:
写得很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AV(2009-11-24):
学到好多

网友AW(2009-12-30):
受益匪浅,辛苦了

网友AX:
写的不错,楼主的奉献精神要表扬一下。

网友AY:
对我太有用了,太感谢了。仔细拜读中

网友AZ:
独自隔岸观火~悠然自得~

网友BA(2010-03-31):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BB:
这个F 挖的厉害了

网友BC(2010-06-11):
真是受益不浅啊!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心得分享!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顶起来,感谢冰人

网友(2010-07-12):
俺是新手,感谢版主,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正需要!

网友(2010-08-21):
留一个名字,嘿嘿

网友:
这个帖子好,还是好好的读读,嘿嘿:loveliness:

网友:
楼主请允许我把它转为口袋PDF,打印后可随时拜读!呵呵

文件名: 亚拓450新手常见问题集锦.pdf
描述: 亚拓450新手常见问题集锦.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2050323-aff8-11df-810a-0015c55db73d/

网友(2010-09-25):
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BD: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BE(2011-01-05):
新手受益

网友BF(2011-02-08):
我是新手~学习

网友BG(2011-06-14):
急救包干吗用

网友BH(2011-08-09):
相当详尽的解答,很多问题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答 案

网友BI:
标题
※ 看 帖 要 顶 帖 ※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