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36#的高手

楼主(2006-06-08):
溜达好久,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机机陀螺是华科G-001),原控背后第六个开关(尾翼连动),是否应该打到右边(把尾翼连动关闭),只让陀螺工作呀,还有第九个(螺距大小动)应该打左还是右,代表什么意思.36#的原控是否支持CCPM(背后第七个开关CCPM模式/普通模式).
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

点解你的问题和我的不谋而合呢,特别是调教遥控的问题,因为我想用它来飞改装的十字盘是CCPM控制的飞机.

楼主:
哪位高手

不惜赐教.......

网友:
去华科尔的网站有中文说明书下载.

网友:
首先,遥控背面朝自己,天线朝上,开关朝左为关闭,朝右为打开.
1.6#开关尾翼混控,在陀螺感度稍微低点的时候,开关在关闭位置飞悬停时,猛加油门,飞机朝上的同时有朝左转的一个角度,以及在猛收油门时飞机在朝下的同时有朝右转一个角度的情况下,应该将此开关打开.实践证明,此开关应该打开.
2.螺距大小动开关是在调整时打开,平时应放在lock位置.
3.遥控器支持ccpm,只是原遥控器的ccpm/nor字样印反了。也就是ccpm是nor,nor是ccpm
明白了没?

楼主:
多谢袁.

"2.螺距大小动开关是在调整时打开,平时应放在lock位置."
指的是第9个开关吗,平时是在左还是在右.
第8个解锁/锁定开关,在螺距调好后,应该打在右边吗(锁定),谢谢楼上.

网友:
具体在左还是在右,因为我在出差,所以不清楚,但是请参照遥控背面的印刷字体来放置,比如,螺距大小动开关右边如果是lock/unlock的,那左边就是锁,右边就是解锁,如果是unlock/lock的,那就是左边不锁,右边锁,螺距同上.

楼主:
我的控9号开关右边是PIT字样.

..........

网友:
那就参考unlock/lock的方向,朝lock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朋友,你试了吗,怎样,是不是支持CCPM混控的,可以的话,说下感受.

楼主:
我没用CCPM模式实际飞过(36#是普通十字斜盘)过,

但是,我把遥控调成CCPM模式后,打升降,副翼,油门时,我的36#的升降,副翼,油门各舵机不同程度的有反映.可能36#的原控可用于CCPM模式,也就是120度斜盘的电直吧.

楼主:
终于搞懂第9个开关.

PIT原来是螺距的反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