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传动系统

楼主(2006-06-09):
这几天从网上找到田宫的豹2传动系统,看了下画了一张传动系统的概念图,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画的粗糙了点,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希望有所帮助
黑色的部分为差速器,其中当中的一个外壳是固定的,左右两个都是带有齿轮的。
红色部分为主驱动,负责前进后退。
蓝色部分为辅助驱动,负责信地回转及左右转向
白色部分其实不用看无非是改变齿比用的。
(红色和蓝色的齿轮是固定在轴上的,白色的是自由转动的)
前进后退的实现:同时驱动左右两个差速器外齿使左右主动轮保持统一转速(不会像普通双马达那样可能会有走不直的情况)
信地回转:蓝色齿轮转动,由于中间的差速器外壳是固定的因此差速器另一端会反向运转
左右转弯:靠蓝色齿轮组与红色的齿比不同(蓝色组转速低于红色组),通过差速器使两端的转速不同实现转向
这个系统其实很紧凑部件也不多,设计得相当不错,难点在于差速器可能会损耗比较大。

楼主:
不知道对做电动兄弟有否帮助,我打算弄些电房的齿差速器试试看,或者用蚊车的珠差改改看(不过珠差效果可能不太好)

网友:
看不懂

NND,偶看不懂,看来有必要找相关的专业书打个基础

楼主:
再介绍一下差速器,便于大家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的粗糙了点,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希望有所帮助
黑色的部分为差速器,其中当中的一个外壳是固定的,左右两个都是带有齿轮的。
红色部分为主驱动,负责前进后退。
蓝色部分为辅助驱动,负责信地回转及左右转向
...

这个双流传动,我也关注很久了,想请教一下兄弟,它最外侧两个差速器是如何分别与左右驱动轮结合的?

走直线和信地回旋都比较好理解,现在最大的疑问还是在左右转向上,究竟此时外侧两个差速器是如何工作的,由于我没有实物可研究,所以这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

这个结构如果能放大,并采用全金属加工(当然,真正搞清楚了原理,可能很多东西都可以使用现成的替代,以减少加工量),估计用在油动坦克上是最合适了,这个结构中双电机的问题可以通过油机分开两路输出,并分别控制离合转速来实现,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最近在考虑大比例坦克的设计(控制在1:10~1:8左右),电动和油动的问题不太好取舍,出于效果仿真及动力性考虑,更倾向于油动,但主要就是齿轮箱没确定,传统左右离合的方式虽然结构相对简单,但是无法实现信地回旋及小半径转向,高速转向稳定性及离合器磨损问题也堪忧,双流传动应该还是最佳选择,所以迫切需要彻底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

由于实际资料有限,所以还望高手们多指教,谢谢!呵呵!:)

楼主:
这个是珠差的原理图,玩过蚊车的应该有间过那种传动轴,表面上看是一根轴,其实是由两段组成,图中白色和蓝色的部分,红色部分为传动齿轮,但中间有钢制滚珠(黄色的),通过差速油及压力使两端的轴压紧在滚珠上。如果驱动红色齿轮那么蓝白两轴同向转动,如果固定红色齿轮,转动任意一端,另一端都将反向运动,如果红色部分运动的同时再转动任意一端,另一端就会产生速度差。
不知道大家看得明白不。

呵呵

楼主:
我觉得可以考虑油电混合,油动负责主动力前后运行,电动负责驱动差速部分和回旋

网友:
前后和信地回旋我都明白.唯独左右转弯不明白.能再讲得细一点吗?
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

楼主:
履带系统转向靠的是两侧履带运行速度不同来实现的,比如左侧速度快,右侧慢那么往右转,蓝色那套系统就是为了产生速度差而使用的,如果同向运转,那么速度不会减,如果反向运转那么最终速度应该是速度快的那侧的速度减掉速度慢的那测,方向与速度快的那测一致,所以为什么需要让蓝色那组的变速比略小与红色主动系统(来避免倒转)不知道这么说清楚么?
我只是描述一下,实际的计算公式忘了

楼主:
不知道这个图这样表示能否看懂
红色为主驱动动两个速度,蓝色为辅助驱动反向一个速度,那么最终两端获得的速度,左侧还是两个速度,右侧就变成一个速度了

楼主:
这个只是便于理解,实际两端的速度是有公式计算出来的

网友:
没看太明白,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图这样表示能否看懂
红色为主驱动动两个速度,蓝色为辅助驱动反向一个速度,那么最终两端获得的速度,左侧还是两个速度,右侧就变成一个速度了

http://photo.5imx.com/up/0606/2006691328170. ...

借这个图继续请教,左右差速到这里我原来都能理解,但是,在这个系统下,如何实现兰色这边比另一边转得快呢?也就是向另一个方向转向?这种左右不对称的结构,还真有些不太好琢磨啊?

还有,继续请教,齿轮箱左右外侧差速器是如何分别与主驱动轮固定的,方便的话,能否继续上这种示意图?

还望不吝赐教,谢谢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考虑油电混合,油动负责主动力前后运行,电动负责驱动差速部分和回旋

这个提议倒是非常不错,毕竟原地回旋的使用频率没有主动力的高,而转向也只是个辅助动力就够了,而且这样还能进一步简化油机输出部分的结构!呵呵!:)

网友:
好贴!!!好人!!!终于看懂了,永久收藏了。理解了三个差速器的作用后就可以看懂了。假设红的停止,只有蓝的动,通过标出各个差速器轴的旋转方向,就可以得出原地回转的原理了,同样假设蓝的停止,红的动就前进和后退。左右转转弯实际上是直线行走与原地回转的组合运动。

网友A:
双流转向变速箱我有金属全套齿轮

这个转向系统其实很好理解,只是大家没有接触过实物,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如果看到实物了,就能很快的理解它的转向优越性了,真的很方便快捷,解决了两个电机控制前进或者后退时,由于转速不同造成的不走直线问题和转向时遥控器的操纵复杂问题。

想理解这个系统,就要把整个变速箱看做两个部分,直线运动部分和转向运动部分。

直线运动部分:是由直线电机,及其4级变速齿轮和外侧的两个差速器组成,两侧差速器的外壳作为动力传输机构的一部分,是可以转动的。

转向运动部分:是由转向电机,及其4级变速齿轮和中央差速器组成,中央差速器外壳是固定在变速箱壳上的,是不可以转动的。

整个变速箱只有三个齿轮和变速箱轴是固定的,其余齿轮都是做为中间极变速齿,在轴上滑动的。

变速箱分为上下两根变速箱轴。

上边那根变速箱轴,是连接动力电机的动力输入轴,是个通轴,中间没有断开。除了最外侧两个与外侧差速器大齿相连的齿轮是固定在轴上的外,其余齿轮是动力输出的中间极变速齿,都是在轴上滑动的。

下边那根变速箱轴,是连接履带驱动齿的动力输出轴,被三个差速器分成四段。两侧差速器外侧的轴连接驱动轮,带动履带。两侧差速器内侧的轴是转向系统的关键部件,连接中央差速器的两侧。下面那根轴上的齿轮,只有转向系统最后一级齿轮同中间差速器的一侧轴是固定的,其它齿轮也是作为动力输出的中间极齿轮,在轴上是滑动的。

直线行驶的时候,只有直线行驶系统运动,转向系统不运动,动力通过4极变速,传输到两侧差速器的外齿上,由于转向系统不运动,使得两侧差速器内侧的轴也是固定不动的,差速器外壳齿轮的转动带动差速器外侧的轴转动,(这时两侧差速器实际上起到一级变速齿轮的作用),带动驱动轮,驱动履带,使坦克按直线行驶,因为两侧的齿轮相等,所以很好的解决了传统变速箱直线行驶不走直线的问题。

原地转向的时候,只有转向电机转动,直线行驶电机不转动。动力同样是通过4级变速,传输到中央差速器的一侧,因为中央差速器的外壳固定,使得动力通过差速齿将方向转换,使中心差速器两侧轴转动方向相反,转速相同(由于两侧差速器的外齿同直线行驶电机的驱动齿相连,使得外侧两个差速器变为外壳固定的差速器)。通过外侧两个差速器,再一次转换运动方向,将动力通过驱动轮传输到履带,完成转向动力分配。

运动中转向时,两个动力电机同时动作,由于中央差速器的原因,转向动力会使两边的齿轮转速不等,使内侧履带的速度降低,外侧履带的速度升高,这就完成了运动中转向的动作。

前几天我在论坛里卖的全套变速箱齿轮就是采用这个原理设计制造的,1/10—1/8都可以使用本齿轮,只是因为时间关系,只有全套齿轮,没有变速箱壳体。

网友(2007-02-02):
这么好的贴子不顶实在是说不过去!

顺便说一下,首贴的图中上端伞齿所在的那一组左右摆反了。否则会给你读图带来麻烦。

另:http://www.szrcmodel.com/viewthr ... page%3D1&page=4
中有大量L2A6零件图,很有帮助!

感谢前辈们!

网友:
经过czxbing 兄的讲解,似乎懂了,改天我试着画个详细点的原理图上来
我小学就懂得差速器原理了,没想到还能这么使用,太爽了

网友:
我也终于弄明白了,很早看到过这个录象,现在才明白。

网友(2007-03-05):
也算是看明白了

网友(2007-04-10):
感谢楼主分享,基本看懂了,但是对那三个差速器内部不了解,自己动手制作难度大吗?

网友(2012-01-19):
稍稍懂了一点!感谢楼主以及各位发言的模友!

网友:
继续看,继续顶

网友B:
381你的双流不是已造好了吗!有成品卖吗?给我来一个,给号码,咱电话,qq具体聊!

网友:
解释很明白,但是看图就接合不到一快了,转向的齿轮怎样和**差速器连接的?差速器内部齿轮怎样转动的?

网友:
差速器就是3部分:1行星架,2行星轮,3太阳轮
对应一下,就是1大圆,2中圆,3小圆

大圆里面中圆在转,中圆里面小圆在转,3个圆是同一个圆心的
他们之间是有联动关系的,
大圆不转,小圆和中圆转
中圆不转,大圆和小圆转
小圆不转,大圆和中圆转

当行星架不转(由于输入轴是和行星架咬合的,所以输入轴静止时)时,太阳轮(其中的一条半轴,理解为一侧车轮吧)转,行星轮就是转,不知道为什么 ,另一个半轴会反方向运转的

当太阳轮(其中的一个半轴)不转,行星架(大圆)转,则行星轮(中圆)转,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另一边就跟着转了 (管他呢)反正会转就行了

网友:
哦,明白了,原来双流原理那么简单的,被那么堆齿轮迷惑了,原来是减速用的,行星齿轮减速和差速器我知道,看实物不知道哪些齿轮是一起动的,原理图把波箱几个部分的齿轮区分开就清楚了。谢楼主,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1你的双流不是已造好了吗!有成品卖吗?给我来一个,给号码,咱电话,qq具体聊!

我的那套仅限自用,做出来卖成本不是一般人愿意接受,所以自己爽玩就好了哈,就当夺身定做了

双流,除非去买日本的豹2散件,自己做全金属的,成本高的可以买个很高级的控。

当然,双流能做到的无视路面阻力直行法,双电机混控还是比较难做到的

网友:
帮楼主补充两张图片

网友C:
东方兄的差速器好漂亮,哪来的呀

另外,仔细看了这贴那么多年前发的了,应该算是超前了吧 ,现在加工条件好了才开始普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381你很厉害 。就像在大学重温了一遍机械专业课,再次向你聆听,学习,你是机械讲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1你很厉害 。就像在大学重温了一遍机械专业课,再次向你聆听,学习,你是机械讲师!!!

奚落我呀,那么多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方兄的差速器好漂亮,哪来的呀

另外,仔细看了这贴那么多年前发的了,应该算是超前了吧 ,现在加工条件好了才开始普及

如果是里面的金属齿轮的话,以前貌似看到有个地方有卖的

网友B:
东方兄,你补充的图片是中间那个差速器吧?能再给个两边的差速内部图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转向系统其实很好理解,只是大家没有接触过实物,理解起来比较抽象,如果看到实物了,就能很快的理解它的转向优越性了,真的很方便快捷,解决了两个电机控制前进或者后退时,由于转速不同造成的不走直线问题和转 ...

不知现在你还有这样全套的齿轮吗?

网友:
淘宝上没有买田宫坦克用波箱的散件啊!有谁知道那有买的请给个地址吧!可别说是日本啊!谁也去不了啊!

网友:
淘宝上有定做齿轮的,差速器里的齿轮应该可以定做,不知道啥价钱呢!有人搞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方兄,你补充的图片是中间那个差速器吧?能再给个两边的差速内部图吗?谢谢!

这些图都是以前模友发的,我只是收藏了而已 ,应该是田宫豹2的
中间的是差速器,两边没有详细的图,应该是行星减速器,图片如下

网友:
我怎么这是笨!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楼主:
这个坟都有人挖啊,看懂的恭喜一下新年快乐。没看懂的恭祝新春进步

楼主:
提示一下,左右的差速器跟中间是一样的,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如果两边都是差速器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了

楼主:
东方兄,你对双流已经相当熟悉了,顶你的单动力油动双流

网友:
我看到论坛上bank的贴子,他的差速器是用的直齿轮啊!这个怎么转向?

网友:
如果三个差速都是一样的用伞齿轮做的,就好理解了!就是个个轴的转动和齿轮的接合还有点不明白!得努力看看!顺便问啊,最外侧差速器的外侧轴是怎样和驱动论连接的?

网友:
差速器都用伞齿,成本肯定高!如果能用直齿轮就可以低一点,也便于制作!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
双流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没有需要些差速器里面的小此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方兄,你对双流已经相当熟悉了,顶你的单动力油动双流

早就收藏你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你画的中间那个蓝色齿与中间黑齿是什么关系?是连动的吗?

网友:
楼主,用直齿轮做的差速器是怎样的转动地?

网友(2012-05-02):
我倒是看懂了

网友:
o(︶︿︶)o 唉,能力有限不懂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