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36电直~买来没飞过几次

楼主(2006-06-09):
我现在换的是无刷马达KV3200的华科尔
30A电条
最近一直打转圈~。在地面也是。
飞到空中也是机身只打圈~飞到人一半一直飞不上去。
不知道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调试吗?
QQ171461494
加了聊`
还有应该换多少T的齿轮比。比较好点。
我觉得这个好没力。
遥控器
拉几下就已经极限了。起飞到人一半就也上不去了。

网友A:
是不是螺距过大呢?飞机是往哪边打圈啊?

楼主:
往右边只打转。。。。。。。。。。。。。

网友A:
要是机尾往右,很有可能是螺距过大而使电机的转速上不去而引起的。减少螺距同时想办法加大尾旋翼的推力。。

楼主:
有没有高手调教下啊。。郁闷死了。尾巴转动打圈转的太快了。飞上去更快了

网友:
陀螺仪没起作用?

楼主:
我陀螺衣调试了下。可以在地面上轻微的转动。但是飞起来还是闷转圈

网友B:
换PG-03或华尔科006螺陀就好多了。

楼主:
我就是陀螺移G006 华科尔原状的

网友C:
一般是螺距太大,转速不够,可检查螺距,双桨,动力部分,要是用亚拓的大桨而动力不够也可能琐不住尾

楼主:
不知道如何嗜好~~ 至今在这个地方伤脑竟

网友D(2006-08-18):
检查陀螺方向,以及尾舵行程的方向是否和机机旋转方向对应.
..........

网友E:
无力换电机,调螺距!打转是不是尾浆装反了,我有次也是各种原因都查遍了也搞不好,结果是尾浆被所谓的高手装反了

网友F:
我也很想知道一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