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400的飞行心得

楼主(2006-06-09):
用原廠馬達 3s 1700mah 20c電池做3d動作只能夠維持4分鐘!(14t 100%油門 主旋翼轉速3500rpm)
( 0 pit )空轉電流 14a 有點過高! ( 12t )主旋翼轉速不足,只可做一般正反航線飞行!
同樣馬達電池放在trex上(10t 100%油門 主旋翼轉速3100rpm)已經很暴,做3d動作可以維持5分鐘!
問題出在主旋翼設計不良度至動力嚴重流失!(有待改善)
(14t 100%油門 主旋翼轉速3500rpm)轉速過高,一般高階3d動作油門會設定在100%範圍!
主旋翼設計改良後( 改用13t 100%油門 主旋翼轉速3200至3300rpm)3d動作維持5至6分鐘較為合適!

网友A:
100%油门飞3D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技术的,大部玩家还在练基本悬停和航线。
只要SJM 400对悬停和航线的性能是好的那就是成功的机型,而且它的价格TREX根本不能比,比TREX更符合国情,支持!

网友:
昨天我也去外面溜了一趟,14T,原厂马达,1700mah15C
飞完电池有点烫,电流比较大。   ST1模式时,转速很快,螺距推上去时,转速明显下降...
个人感觉,应该是电机不行,效率太低。
希望厂家尽快出3.17的齿轮,手上的好电机都是3.17的。
或者出0.5模数的大齿盘。  现在的大齿盘齿轮太细,感觉人容易磨损。

网友:
可以用2.3mm轴径的无刷马达
原厂马达定子厚度较薄,是400级小功率马达,如果换成450大功率马达效能会得到提升,450TH这类马达就要比原厂马达体积大,功率也更大,会更匹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油门飞3D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技术的,大部玩家还在练基本悬停和航线。
只要SJM 400对悬停和航线的性能是好的那就是成功的机型,而且它的价格TREX根本不能比,比TREX更符合国情,支持!

這樣的說法是很合理的!
這机型由於設計重心不同,悬停和航线的確比trex好!
只要主旋翼計在效率上可以再提高一些會比較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油门飞3D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技术的,大部玩家还在练基本悬停和航线。
只要SJM 400对悬停和航线的性能是好的那就是成功的机型,而且它的价格TREX根本不能比,比TREX更符合国情,支持!

此话差矣,都21世纪了,难道还只要求悬停和航线性能?况且SJM400的设计方向就是具备良好的3D性能,我同意楼主的看法,主旋翼的设计导致电流过大,动力损耗严重,期待更好的大桨推出...

楼主:
千萬別小看這裏原廠馬達!體積須小但效率很高!力量比450th還要強!
現在我的TREX也是用這裏馬達來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话差矣,都21世纪了,难道还只要求悬停和航线性能?况且SJM400的设计方向就是具备良好的3D性能,我同意楼主的看法,主旋翼的设计导致电流过大,动力损耗严重,期待更好的大桨推出...

我的3D油门是100,95,90,95,100,3D油门电流很大,我感觉这副大桨有点偏重而导致耗电大,如果有较为轻巧的木浆应该比现在的效果好。。。

网友:
7月份推出玻纤槳.

改用4s14.8v效果很明显.

3s 1700mah15c推油门,轉速明显下降?  量一量电流看看能否达到25A,我擔心放电实不实

网友:
可是 ,4s 的电池很重的呀.放上14.8的电池虽说电池能量提高,但重量比3c的也相应的增加了不少,性能能出的来吗?

网友:
由于4s的电流更小,所以可改用比3s小的电池而不減少飞行时间.同等的重量,相等的时间,一样的代价換来更高的动力,更长的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