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浸浆的问题

楼主(2006-06-09):
半浸浆的轴一般从船的尾部伸出
它的伸出长度有和讲究伸出长点是否方便起滑?感觉上半浸浆安装距离船尾板太近的话,船不是很容易起滑的。
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同问.希望有经验的老鸟指教一下.

网友:
Predator
http://www.rc-silverboats.de/

Gozilla 2 xxxl Evo3
http://home.vrweb.de/~lenkmatthi ... zilla2xxxlEvo3.html

楼主:
谢谢 已经改好了

谢谢 已经改好了

网友:
虽然我对船连半吊子也算不上,尤其是半浸,不过我观察很久,感觉半浸的推力线一般都和船底起滑面在一个水平面上,另外轴伸出船尾一段距离,似乎是为了避开船体前进中排水造成的船尾水面的"低谷",以免螺旋桨空转打不到水的现象.
请高手说说

网友:
我同意ladmantis 兄的見解!

楼主:
这样说的话

我的船基本上都重了,因为只有一条是浆尖露出水面的
不如都改全浸方式?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啦,你可以参考市场卖的模型船的设计,伸出长度足够就好了再长就没必要了而且还要考虑到会影响到稳定性,至于半浸浆的位置个人觉得应该以浆的3/1在水中(船满载在水中静态为准)这时半浸浆的效率最高!

楼主:
浆全进入到水里也不算全浸吧

利用压水板的作用,使得船跑起来进入滑行阶段时,浆才算半浸状态哦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怎麽叫利用壓水板的作用呢?

楼主:
也 不太懂

观察一下,发现虽然全进入到水下,跑起来的时候 桨尖还是打出水花的
桨要是靠船尾近的话的确是有低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啦,你可以参考市场卖的模型船的设计,伸出长度足够就好了再长就没必要了而且还要考虑到会影响到稳定性,至于半浸浆的位置个人觉得应该以浆的3/1在水中(船满载在水中静态为准)这时半浸浆的效率最高!

                                                                                                    究竟是3/1在水中,还是3/1露出水面,我记得有人说是3/1露出水面,不知那个正确?我很想搞清这问题,因我的紫光一号换上0505钴电机,(其它不变),还是觉得起滑困难,航速不快的问题.

楼主:
陆兄,我感觉半浸桨要很轻的系统

动力+电池组都很轻才行
动力要转速到2万以上,而且扭矩要大 半浸桨才起作用

我自己手上都是低速的大扭矩电机,计划改个全浸状态试验一下
全浸和半浸都无所谓,只要快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