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转速、大扭力电动机介绍。

楼主(2006-06-09):
我是一个模型新手,正在筹划制作一个电驱动的车辆模型。
看了这里的很多文章所介绍的电动机大多更适用于飞行器,似乎都是高转速的。我现在特别希望看到一些低转速,大扭力的电动机以及其控制电路的文章资料。
过去曾经接触过540电动机,感觉其缺点体积大,磨损严重,电磁干扰大,优点价格便宜、扭力较大、容易控制(使用自己制作的脉冲宽度调制器就能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其速度)。
不知道现在的电机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现在流行的无刷电动机是不是有能够直接替代540电机的?

网友:
无刷电机有540级别的

网友:
无刷电机用于车不行,除非你是用来跑速度的车,启动力矩一般都比较小,

网友:
长沙别哦?
普通的无刷要不得咧,可以用电子换向无刷,就是CD上那种有霍尔元件的.

网友:
步进电机, 或自己改, 有刷换强磁

网友:
步进电机效率太低,不适合用来做动力.

楼主大概是想做直驱,跟我以前想得一样.我认为目前是不太可能找得到的.要是电机不需减速了,那汽车里的波箱还有个屁用啊.

电机之所以要使用减速器,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减速比越大,有效功率/重量比越大,能用很小的电机输出很大的功率,而非单纯的解决扭力问题.只想要增大扭力还不容易,换个100KW的交流大电机不就OK了?!

不想自制减速的话,可以买现成的减速电机,1:5到1:500的都有,以前买了个1:20的,10克不到,额定12V,通24V电可以连续工作20分钟不坏.用手捉轴根本捉不住,用来跑车很合适.

网友:
用550正合你意吗

网友:
基本上 换强磁+多绕线圈 就可做到,
问题就是, 多绕 = 小电线 = 大电阻。。。
除了用大体积电机, 不然没办法做到多绕线圈圈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目前正在电动工具上找到突破口,比如直流电动螺丝刀,我看到的是博士牌的,大约是540行的电机,加上一个行星齿轮减速机,就构成了我需要的结构!只是价格比较贵一套要150上下。如果作成四驱车,这里我就得花掉600块。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些便宜的,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其具体的大小和安装方法。落实了以后,再作决定。

网友:
贵.............一套要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模型新手,正在筹划制作一个电驱动的车辆模型。
看了这里的很多文章所介绍的电动机大多更适用于飞行器,似乎都是高转速的。我现在特别希望看到一些低转速,大扭力的电动机以及其控制电路的文章资料。
过 ...

不知道你所需要的低转速是指多低?扭矩需要多大?要考虑你制作的车身的重量,计算出摩擦力的大小。功率匹配等问题。一般来讲,功率一定时,扭矩和转速是成反比的。电动螺丝刀里的电机一般都是塑料底盖的500级电机,比如540,550等。功率一般不大,少有超过100W的。这类塑料底盖的电机很便宜,不需要拆电动螺丝刀你可以去网上购买或直接和电机生产厂家联系购买。
其实你并不一定要低转速高扭矩电机,高速电机经齿轮减速后扭矩都会增加,增加的多少要看你的减速比为多大。电动螺丝刀也是通过减速齿轮来获得大扭矩的。如果你的车辆模型比较庞大可以考虑功率大一点的电机,比如700级、800级电机等。这个级别的电机也不贵。一般全新的也不超过40元。(我的参考价格是某国内电机厂家的报价)
尺寸功率参考(自己整理的,可能有错误。以下电机为标准铁后盖电机):
540级电机:36mm直径*50mm长(不包括轴长)/轴直径:3.17mm/功率参考:30~240W
550级电机:36*57/3.17/30~300W
750级电机:42*60/5/100~400W
770、780级电机:42*67/5/100~500W
880级电机:48*68/5/750W

楼主:
非常感谢:Scripitsky 的指导!
我之所以考虑电动螺丝刀组件,正是因为其有一个行星齿轮减速机构,因为我本人不具备减速机的设计和加工能力,所以只能套用某种工业产品成品,才考虑500级别的电动机。你所推荐的700级别的电动机,相信能够给我更大的输出扭力,但是否也有与之配套的减速机构呢?

我打算制作的东西,是一个电动车,方案有二
1、双电机履带式
2、四电机四驱动轮式
总重量(包括电池组)控制在25kg之内,车速不超过7.2km/小时,即最快速度不超过2m/秒

网友:
这家伙想造机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推荐的700级别的电动机,相信能够给我更大的输出扭力,但是否也有与之配套的减速机构呢?

我打算制作的东西,是一个电动车,方案有二
1、双电机履带式
2、四电机四驱动轮式
总重量(包括电池组)控制在25kg之内,车速不超过7.2km/小时,即最快速度不超过2m/秒

1、不用谢,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关于减速箱,如果不是自己加工的话,只好购买成品。我建议你去以下2个网站看看:
   1)深圳市俊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有很多带减速箱的电机)
      http://www.jun-lang.com/manager/article1/index.asp?ArticleType=电动类
   2)郑州东明电子商城
      http://www.zz-dm.com   (页面左侧电机类,价格很便宜。)
3、按照你的设计要求,仅需要一台700级别的电机。使用方案一可以,我们以前做设计的时候是采用履带式驱动,单电机动力。如果使用方案二,你的成本会很高。控制方面要做到同步,电池负担也比较重,电子调速器输出能力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4、祝你成功!呵呵

网友:
这样是好啊,这样可以不要差速器了啊。

  但是这的设计时速太低了吧。慢点也好,这么重!搞快了还是有危险的。

楼主:
Scripitsky
你好

你推荐的郑州东明,我之前就有联系,但在你推荐的
1)深圳市俊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有很多带减速箱的电机)
      http://www.jun-lang.com/manager/article1/index.asp?ArticleType=电动类
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知道。在上面却是找到很多很吸引人的东西!只是它的网站似乎不如东明的好,没法进行交流,也不知道他的信誉如何。

我现在面临一个这样的困惑,就是如果购买减速机再配合不同的电动机,这中间的机械连接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2007-06-11):
有学到了有关电动机的知识!